简单说说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2008-08-24):
充电器要升级软件的都不可能准的。凡事用单片机控制的我可以用人头担保不会很准,精度都在几十mV。
因为采样电压的电阻发热后阻值会变化。本来就只有0.1欧姆的电阻,变化一点点那放大后算出来的电压就不可能准。如果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DA那就更不准了,他的参考电压随温度变化太大。单片机本来就是用于数字信号的,用于模拟精准度不够。要准的只有手机的那种充电器,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就是个charger控制芯片。内建高精度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由bangap给出,因为bangap随温度变化很小,所以精度自然就高了。但是这些芯片电流都偏小,1A的时候发热量很大,所以基本用于500mA左右。但是我觉得用500mA的电流充电对于2000mAH左右的电池是最好的,能多用好多次。充的快也死的快。
我建议用esky的0851,便宜,精确,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比较有利。  坚决地址大电流充电器,除非你的电池很大,否则会死的快,污染环境!

不会有人说我是esky的托吧。
最后说一点,
软件控制的东西的优势:成本低,灵活性好,兼容性高。
不足:精度不够,熟话说不专业啊。
硬件控制优势:兼容性不高---专业,精度高,耐用,稳定性好。
不足:还是兼容性不高。

楼主:
补充一点:
很多充电器肯定是3无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去做安全认证的,那是很严格滴。。。需要不少钱滴

所以,凡事没有安全认证(如3C)的东西,安全性不高,很危险,必须有人看着才能充电。
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大电流的东西。如果线材不好,散热有问题的话很容易起火。
如果是里面有某个二极管击穿了,那么起火的可能性非常高。而没有安全认证的的那些充电器里面用的元器件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规格也是刚刚能满足而已。 比如电阻,功率不够的话长时间使用阻值会变大,这样采样算出来的电流就比实际电流要小,显示1A实际可能是2A,也可能是10A,不要不相信,0.1欧姆的电阻变为1欧姆很容易。假如有的10A的电流,电路上的很多管子都吃不消,如二极管烧了,导致电路短路,那瞬间就能起火。这就是为什么充电的时候一定要看着的原因。
我说的是可能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有这个可能性。一般的话就只是里面的什么mos管烧掉,相信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遇到的。遇到这个问题你去量那个最小的电阻,一定是那东西变大了,还有就是那一路的二极管反向也能导通了。

切记,不能充电的时候睡觉!千万别像手机电池一样插在上面充电的时候人不在。手机充电电流很小,而且是硬件电路相对稳定。 凡事用单片机的一定要小心,软件的东西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汗,貌似lz觉得手机充很好很强大很和谐似的~
“凡事用单片机控制的我可以用人头担保不会很准,精度都在几十mV。”
我不懂电子,但也觉得这句话不靠谱~

网友A:
lz无知,电脑主板的电源,都是数字控制的,超精准

网友:
我很怀疑lz有几个人头,这么随便就拿人头来担保。

锂电池充电电压精度一般控制在1%,对于4.2V也就是42mV,专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的精度也就如此,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专用芯片就有多高。相反用单片机的方案比较容易做出更高的精度。

所谓认证确实能对质量有保证,但是不是说有了什么认证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年没有几起飞行事故死多少人的。即使有认证的充电器也需要充电的时候有人在场。

如果出现问题那么问题的原因往往比lz分析的那些要复杂,感觉lz就是个半瓶子,知道一点就想当然。

顺便告诉lz,采样电阻变大电流是会减小的,所以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LZ就是半桶水

在这里瞎搅和,LZ你有几个头啊

网友:
5楼的朋友说的好直接哦
嘿嘿

网友:
楼主说的太绝对了

充电器好不好,只看厂家认不认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无知,电脑主板的电源,都是数字控制的,超精准

虽然LZ话说的有点绝对,也有一些漏洞,但你这句话明显暴露了自己的无知,电脑主板的电源,那个精度准?哈哈,你太抬举了。你比LZ的电子知识肯定要差不少。

LZ其实指出了几个客观事情,厂家忽悠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且不说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10位AD,就算用16位AD又如何?要知道精度不是AD位数能保证的。另外,手机充也得一分为二的看,在万能充卖20块钱一个不讲价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后来卖到批发8块一个,那要是能爽才叫见鬼。

至于大家斤斤计较的充电精度,呵呵,真不敢乱说,要知道大部分人用的万用表都是20V档1%精度还正负几个字的(有的表是2%),这是什么精度自己算算吧,用这样的万用表来衡量单片机的精度,不太合理吧?

网友:
不过一个充电器,要这么高精度吗??试问真的把电池充坏的有多少,要想电池命长,多注意飞行时间吧。

网友:
坛子上能信的人不多,gale绝对是其中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两个。。。冲满了。。。都是4.20伏。。。每次几乎都这样(有时4.19)。。。所以精确性是高。。。

网友:
"知道大部分人用的万用表都是20V档1%精度还正负几个字的(有的表是2%),这是什么精度自己算算吧,用这样的万用表来衡量单片机的精度,不太合理吧?"
我赞成这句,楼主无知者无畏的说

网友:
(充的快也死的快。)lz说这句话是真的。

网友:
我.......我......我相信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