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三叶52就是不懂调,这机器高速时主油针竟然要开6圈..

楼主(2008-08-24):
如题目~
发动机高速时主油针竟然要开6圈
怠速也调不好,一定熄车的.
搞的我很郁闷
苍天啊

网友A:
检查油箱冲压
另:尽量使用原配排气管

网友B:
不会吧!是新发动机吗?主油针关严,再开两圈,风门全开,从风门口看进去,调副油针针尖刚进去油嘴1/4圈到1/2圈,风门怠速发车,关小主油针到高速,感觉转速下降时,立即开大主右针,鸡头朝上,调整主油针到抬头能高速稳定,主油针就差不多了,副油针用掐油管和猛推油门来判断,微调即可

网友:
6圈还不掉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油箱冲压
另:尽量使用原配排气管

正解!

ASP的引擎很好调,主油针一般2~2.5圈范围内,检查下油路和冲压吧

网友:
查油路,查小油针是否被关死了。

网友:
先调好副油针,再调主油针,查查论坛上的老贴子。
掐油管法调怠速很好用的。

网友(2008-09-26):
掐油管法调怠速很好用的

网友:
谁能说说掐油管法调怠速具体怎么调?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是新发动机吗?主油针关严,再开两圈,风门全开,从风门口看进去,调副油针针尖刚进去油嘴1/4圈到1/2圈,风门怠速发车,关小主油针到高速,感觉转速下降时,立即开大主右针,鸡头朝上,调整主油针到抬头能高速稳定,主油 ...

风门全开时副油针进去油嘴1/4圈,那关小风门时副油针不是全进到油嘴里面了吗?不会堵住油嘴而熄火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估计是个例,呵呵!!

网友:
要是调不好的话,就送给我吧

网友:
三叶52的机器就是很垃圾,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发动机打燃后略微推一下高速,但后关小油门(风门开约1mm左右 ),掐住油管,如果发动机转速直接变小,就需开大副油针;如发动机转速立即(也可能要几秒钟时间)变大,副油针正好合适;如果发动机转速不变,然后再增加,则要开小副油针。

网友C(2015-08-18):
三叶52的机器就是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叶52的机器就是很垃圾

你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