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一个吸引眼球的题目:打造最强的T9Z 镍氢发射电池。

楼主(2008-08-24):
~
玩
模拟器
过多而充电频繁,我的T9Z
电池
未老先衰了。
容量下降,且自放电严重(充满电一周内放光光)。
忍无可忍,决定更换电芯。
电池的样子,外壳就四颗自攻螺钉固定。
找出工具准备拆电池。
里面封装了8节 sanyo 1100mAh Nicd A型电池:
电池引出线,通过这个小东西连接
充电器
,并给设备供电:
继续暴力拆解:
把电池一端的引线焊开,小板一端的引线不用拆:
好,这一部分就告一段落了。
---------邪恶的分割线--------
准备新电芯,我准备用的是sanyo eneloop镍氢电池,2000mAh,号称超低放电。
然后,组成电池组,我是请专业电池厂家加工的。没有条件,锡焊也行。
确认电池组状态(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确认极性。否则在下一步时,焊反的话,哼哼……)
把新电芯/小板焊接并装配: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把更换电芯后的电池放在设备里(老实说,有点紧张):
开机OK,大功告成!
最后,上一张兄弟仨的合影。
兵精粮足,改天爽飞!

网友A:
这么多T9Z 转给我一个吧!

网友B:
工具袋漂亮,控也漂亮。流口水啊。。。。。。。

网友C:
米一族的

网友D:
3兄弟不一般啊~

网友E:
哈哈,我也是用这种电的

网友F:
喜欢那个工具包

网友G:
LZ其实完全可以不用 T9Z 自带的 那个扳子 我现在拿了个平衡冲接头 加一个锂电使用中 顺便问下 你自带T9Z 如何调屏幕对比度不 在哪个菜单 是 工程模式还是一般模式??

楼主:
2楼:是
3楼:不转,谢谢
10楼: 系统菜单, PAR

网友H:
用锂电也可以的,重做个插头

网友I:
噢米托否~~~
楼主我来化缘一个t9~~~

网友J:
那个sanyo电池号称自放电很小,放一年还有85%的电量。普通镍氢两个月差不多就玩完。

网友K:
哇噻,看看人家这三个大九,够拉风~~~

网友L:
用这种高档电池好奢侈,貌似8个电池就将近200,其实8个品胜1800很好了,1/3的价格
当然有米之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M:
LZ你太有财了,三个大九会让人抓狂的,小心打劫哈.

网友N:
这么 多控 送个我好 么

网友O:
三洋电池不错
楼主厉害 3个大9
喜欢你的万用表 嘿嘿

网友P:
米人一个!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