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练习桨求推荐.

楼主(2008-08-24):
好象炭塑的适合炸?或者玻纤更好点?
考虑下耐炸和稳定性.
高手推荐下.特别是被013折磨过来的^^

网友A:
直接用碳桨拉,碳纤的不易变型。耐摩擦,耐摔。更是稳定。要是用木桨或玻纤的话,碰一下就出问题了,麻烦的很,你可以算一下,一对碳桨也就250RMB左右,可以经受的起数十次的碰撞,玻纤或木桨的话也要几使元一对,可是轻一碰撞就出问题了再一碰的话可能就完了,这样换桨都换的很麻烦,想我当年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建议用木浆,ALZ卖10块钱一副,炸25次(当你每炸一次换一次浆)才等于一副碳纤的~!

网友C:
木桨不贵,经常碰的话用什么桨都一样

网友D:
练习阶段还是木浆好~~~~

网友E:
木浆比较合适,用太牢固的浆你想想炸机后其他部件损坏的机率更高。013本来就很不牢固,副翼中联多买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