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很胖啊........

楼主(2008-08-24):
淨機220g 我的,飛行重量約近400g.........!!

网友A:
我的机+11。1V 1000MA 20C重435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11。1V 1000MA 20C重435克啊。。。。。

嘩.............和King2 差不多重.

网友:
我的起飞重量400克.
准备减肥,目标是370~380

网友:
ZM越看贴越觉得这180是鹊头呢`1111!!!

网友B:
大齿没单项就是不爽,每次降落整个飞机都要在地上转圈。。。。
倒是十分耐炸。。。炸完拧拧螺丝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齿没单项就是不爽,每次降落整个飞机都要在地上转圈。。。。
倒是十分耐炸。。。炸完拧拧螺丝继续飞。。。

电调肯定设了刹车,我的开始也这样,去掉刹车功能好了。
尾称可以去掉减重,强度够了。

楼主:
應該遲些會有單向大齒升級件推出的.
天生穩固,耐炸應該可以作為補償,很難減肥呢,怎樣減也有350g以上,減了又不耐炸舵機小了也容易坏.
(EP200機起飛重量衹有250多g,與SJM180比差異很大)

网友:
我的飞行重量差不多500G了诶,的确很肥

网友:
如果真这么重的话180相当于用牺牲效率的办法来换取小巧的尺寸和坚固程度
如果1000mah 3S的电池180能飞8分钟, 那么只要加长大桨,比如换上king2的大桨, 用同样的电池说不定能飞16分钟

网友:
全部换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