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天子50一台!有些问题想要得到正解!希望老鸟不吝赐教!

楼主(2008-08-24):
天子50是拿到手了!可是爬了将近一个多月的帖子!现在不敢飞!在模拟器上对尾没有问题了!边上又没有老鸟指点!说实话怕摔机
问题是如果我想飞的话!模拟器要过什么!起飞前要做什么准备么!

网友:
最好4面吧
其实无所谓 看手感

网友:
对尾+乱转后都能回到对尾
这样你就可以飞了。

网友:
LZ勇敢吧。。。。。
不要那么没信心。。
加油
看了这帖。。。就把JJ加满油去飞吧!!!

网友:
也许有帮助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3&id=249&totable=1

模拟器多练习,绝对有效果

楼主:
谢谢受益很深啊

网友:
天子50最低配置要多少钱才可以飞起

网友:
飞机和遥控器都调整好了没?这个很重要的,最好能报一下设置情况。大家帮你参考参考

网友:
QQ 聊 ~ 你有我Q

网友A:
天子30油直能否安裝三業的46H發動機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是剛入門的新手,請問天子30能否安裝50級發動機,希望大家能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是剛入門的新手,請問天子30能否安裝50級發動機,希望大家能賜教
装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