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马达齿数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在原来螺距设置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马达齿数,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是缩短了还是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原来螺距设置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马达齿数,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是缩短了还是增加了??

减少了马达齿数,转速就低了,转速低了动力就小了,你还是要加油门,没必要!估计LZ还没搞清马达和齿轮的关系比吧!

如果马达齿轮是13T,大齿是150牙,在马达转速2800每分钟的话,2800*13/150=242  大桨每分钟转242转,如果你减少

马达齿数到12T大桨转数就掉了,2800*12/1500=224,要提高大桨的转速就要加大油门,你觉得有必要吗?这样只会更费电!

楼主:
OK,谢谢楼上的!

网友A:
哥子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呵呵~242-224=18~转速差距不大嘛~而且还是理论上的~实际上速度大时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那齿数为13齿时,因为阻力成2次方提升的影响,转速应该比理论值242更低了.还有电机负荷与耗电量的关系等等其他因素个人觉得可能的结果还真不太明朗~请高手帮忙分析看看

网友:
转速虽高,但负载轻了,说不定能省电,看具体的马达特性曲线可以找出最佳负载最佳转速点

网友: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把时间记好,用11T  12T  13T  3个齿轮分别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子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呵呵~242-224=18~转速差距不大嘛~而且还是理论上的~实际上速度大时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那齿数为13齿时,因为阻力成2次方提升的影响,转速应该比理论值242更低了.还有电机负荷与耗电量的 ...

阻力是存在的但是这18圈的产生的升力早就盖过了阻力的影响!要不怎么会14T比13T暴力呢!你自己想想自行车的变速器吧!当匀速的时候其实惯性和阻力是平衡的!所以不用考虑阻力,这个问题的!即使是加速也是瞬间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每个马达有一个最佳转速,不是转速越高越好,还有力矩问题,否则还要齿轮减速干什么。马达齿数少,大浆转速慢,但马达负载轻,电流小,力矩大。马达齿数多,大浆转速快,但马达电流大,力矩小。所以马达应该在最佳转速下电池才能用最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