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使用问题,设定不大容易噢,请搞定的看看

楼主(2008-08-25):
PG800装到SJM180上,设定尾舵转向OK,但设定左行程的时候,舵机就不动阿,怎么都不动,不知道为啥。
然后切换感度开关到设定右舵,右舵行程可以设定。
请搞定的朋友说说,我该咋作,谢了!

楼主:
另外,有朋友把PG800用在SJM180上么?说说你的感度是如何设定的,谢谢!

网友:
左边不动估计到边了吧,向左打杆试试

楼主:
左边就是不动,左右打杆都不动~~ 呀

但是调整结束后,左右打杆是动的,转动飞机的时候也动。只是行程很小~~

网友:
检查遥控器中心和trim

楼主:
PG800的厂商服务不错呀

以下是厂商回复:
先生:
      您好!
      PG-800不支持您的数码舵机。因为您的数码舵机脉宽符合要求,但频率不符合要求,ESKY0508频率为50HZ,只有TELEBEE和PG-101低档陀螺仪才支持。LCD设置卡这周能推出市场。价格还没有定,但不会贵。
谢谢!

                 深圳市世纪光大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看来我应该用回模拟小舵机咯~~

本以为0508是个好玩意呢,嘿嘿

另,谢楼上朋友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应该用回模拟小舵机咯~~

本以为0508是个好玩意呢,嘿嘿

另,谢楼上朋友了 :)

哈哈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问过 厂家了  所以我的0508只用来当斜盘了 ,还有给gm730和0704A当锁尾舵机用

不过你也用不了模拟舵机 因为 因为 pg800只支持数码舵机 (*^__^*) 嘻嘻……

网友:
~~~~~~~~~~~

25元的‘数码’舵机 还能指望有啥优异的性能?  比esky8g模拟舵机快点 回中好点就ok了

楼主:
我靠~~ 居然不支持普通舵机?PG800不是惨啦?
手里还有个9650,不是让我的180带9650那么拽吧??

晕噢。。。。。。

真得不能用普通舵机???!

网友:
可能买一个s3154,用在180正合适

那个esky的数码舵机,只是驱动是数码而已,并不支持高刷新的舵机信号

网友:
不支持也正常吧,我感觉可以理解的,定位不同嘛,就好象是GY611要想配个辉盛9克飞,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在好的陀螺没有好的舵机,就发挥不了陀螺的作用了,
只是这样做会给一般用户不方便而已,也许以后升级也许可以支持ESKY或者模拟舵机,但是话说回来,性能不好的舵机和PG800搭配的确不合适

网友:
火警用PG配的什么舵机??我也买了一个好怕怕不好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