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马达齿数,飞行时间会缩短么?

楼主(2008-08-25):
在保持原来螺距设置不变的情况下,减少马达齿数,飞行时间会是怎样变化呢??

网友A:
说不准,可能变长,也可能变短

网友B:
starmoon
不多就少....

网友C:
242-224=18~转速差距不大嘛~而且还是理论上的~实际上速度大时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那齿数为13齿时,因为阻力成2次方提升的影响,转速应该比理论值242更低了.还有电机负荷与耗电量的关系等等其他因素个人觉得可能的结果还真不太明朗~请高手帮忙分析看看

网友D:
马达齿数少了,等于降低转速增加力矩,结果自己想吧

网友E:
高手出招吧,我们都想知道

网友F:
齿比减小,飞行时间应该会增加,但是不会增加得很明显!

网友G:
当齿数变化比较大时,齿数如果如果很小,则可能根本飞不起来;齿数太大,电机负荷增大,飞行时间缩短。
当齿数变化比较小时,除非给出所有边界条件,结果不定。这是一个实验才能得出答案的问题,

网友H(2009-01-15):
齿数减少,如13T到11,10T等,飞起来没问题,悬停时间可以增加不少,但3D飞行可能就不行了。
有次我把12T换成11T,10T都试过,悬停时间差别不大,但一换到9T悬停时间明显增加不少,但急加速不暴力了。只是一种现象,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提出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