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家给拿个主意,急!!!!

楼主(2008-08-25):
两个各有利弊,  25V要5000不含运费, BF20要4700含运费.

25V:优点:电机功率大, 工作台大些, 整机重些, 主轴壮点是MT3的
        缺点:床身没淬火, 据说质量也不太稳定, 发货很慢, 非要一个月才发货
BF20: 优点: 质量稳定些,床身淬火过, 发货可以快点儿
            缺点: 主轴弱些是MT2的,小一些, 也轻一些, 价格贵些,都快赶上人家25V了

共同的缺点, 都有一个尼龙齿轮, 据说是为了减少噪音, 我看还是节约成本.

大家赶快帮我拿个主意, 能说说理由就更好, 正在和厂家谈呢, 正是需要大伙儿帮忙的时候啊.

单选投票, 共有 34 人参与投票
79.41% (27)
20.59% (7)

楼主:
或者谁可以推荐一款 重量在200公斤以下, 5K价格左右, 方形燕尾立柱的铣.

网友A:
1.这两个都没有淬火
2.BF20全是塑料齿轮,25V一个塑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两个都没有淬火
2.BF20全是塑料齿轮,25V一个塑料齿轮.

fang老大光临不甚荣幸.
那个费经理明明说是都有淬火的, 而且只有一个塑料齿轮.难道骗我?

那么是不是买25V更合算了呢,毕竟是长工作台+大电机+大主轴?

楼主:
或者谁可以告诉我, 这两个机哪个主轴更粗壮, MT3/MT2的区别有多大.

楼主:
咋没人帮忙啊, 真的很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ng老大光临不甚荣幸.
那个费经理明明说是都有淬火的, 而且只有一个塑料齿轮.难道骗我?

那么是不是买25V更合算了呢,毕竟是长工作台+大电机+大主轴?

应当是导轨和台面淬火,原来都是不淬火的,全塑料齿轮,也许现在工艺改进了,MT3肯定比MT2强度好,精度差不多,华飞规模大,正规一些,鼎盛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导轨和台面淬火,原来都是不淬火的,全塑料齿轮,也许现在工艺改进了,MT3肯定比MT2强度好,精度差不多,华飞规模大,正规一些,鼎盛经济实惠.

我又确认了一遍, 费经理并没有明确答复哪些部位有淬火了,而且齿轮也改口说有两个是塑料了。不知道这次说的是不是真的。而且估计不会淬火了,要不怎么支支吾吾的。
而25V也改成用一个塑料齿轮了,说是什么双联齿用的尼龙,不知道房老大知不知道哪个齿是双联齿,是否容易扫齿啊。

网友:
反映华飞扫齿多是电机轴上的哪个,双联我们那批都配了个铜的备件,但现在没见谁反映尼龙的坏了.

网友B:
这样的东东都尽量不要买,还是找一款二手的小工具铣,看起来笨重点,通过简单调整或维修既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功能强大,这是以上两种铣床无法比拟的,作为家用来讲,你用到老它可能也不会坏,价格不会差太多。另外,他还会保值阿,买铁也很重,嘿嘿。

网友:
我都急了一个多月了  也没急出那款好来   我也快晕了   就是找不到一款合适的     喜欢矩形立柱 和好精度的  但是不喜欢 那种电机 还要有尼龙齿轮  长期工作一定 不能胜任

网友:
弄回来把电机改成皮带传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东东都尽量不要买,还是找一款二手的小工具铣,看起来笨重点,通过简单调整或维修既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功能强大,这是以上两种铣床无法比拟的,作为家用来讲,你用到老它可能也不会坏,价格不会差太多。 ...

小工具铣啥样儿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
25V最大的优势就是MT3的主轴,就冲这一点BF20没的比

网友:
既是淬火了,以后也会发生变形的,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几千块的东西,不会用一年的时间来时校的。

网友:
我用的BF20,最大缺点主轴是二号的,买个锥柄的铣刀都买不到。塑料齿轮还在其次,正常使用,一般也不容易坏。一般损坏都是拆电机后装回时齿轮安装不到位,齿轮咬合太少造成的。

楼主:
看来支持BF20的比较多啊,要不然我把25V退了换20?
就是有点舍不得25V的MT3主轴和700的横拖板

网友:
MT2感觉还真的是小了点。。。很多东西很难买得到MT2的。。。MT3的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