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试飞感受

楼主(2008-08-25):
周五拿到JJ,周六花了一天装机调试(早上在办公室加班,在办公桌上装到了4号,嘿嘿)。周日试飞,继续调整中。
我的配置:

- 原厂电机以及30A电调
- GM730
- Esky8g x4
- 2S 1100mAh 10C 以及 3S 1000mAh 10C
- ASSAN 2.4G 7通接收机 + FF9

装机,一开始很享受,直到开始装舵机……这次螺丝确实很不容易拧。连杆的长度,一开始也没搞定。本来想用舵臂上的第二个孔(7.5mm),结果发现前面的两个连杆多出了4mm左右,截短。后来又发现螺距行程不够,改回第三个孔!@#$%^

星期天调好了油门螺距试飞。
一开始在电梯间里飞,发现这个JJ不怎么稳,大桨扫地数次。奇迹般的什么损失都没有!另外ESky的8g锁尾真的不行,感度50,延迟120还是有轻度追尾。
傍晚,做了一个后来后悔不已的决定——下楼试飞。
楼下草地边上有点亮光,但是比较昏暗。自以为不飞高没啥事,还是加油门起飞。没想到一飞起来JJ打着转(尾巴没锁住)斜插出去。这时才发现光线太暗根本看不清JJ的姿态变化。
大惊。
立马收油。只听“哧”的一声,JJ 90度插向地面。

这是俺有生以来炸的姿态最惨的一次。发现混控臂扭成了麻花,副翼杆转了90度和大桨夹完全平行,但是竟然没有弯曲。后来发现原来是副翼座的螺丝没有上紧,嘿嘿,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把东西都掰直以后,发现金属件毫发无伤……

回家检查,大齿盘扫了一齿。今天早上又发现大齿盘在插销的位置掉了半块塑料,转起来已经不同心了,看来非换不可……除此之外尚无任何其他损失。

网友:
牛人,又一个小炸收场的。

佩服!

网友:
180感觉还是比较耐炸。
昨天3D炸了,也只损失一个大齿。

楼主:
总体上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飞。

JJ很重,甚至比300级的004还要重得多。2S基本上飞不起来。3S的要调大螺距。
JJ窜得很快,很有点华xx 4#3的感觉,不如想象中稳,这点比较失望。

发现了几个注意点:
- 横轴螺丝很容易脱出来。一开始在地面上推了几次油门就开始松动。上低强度螺丝胶数次,无效。改上少许中强度螺丝胶,略微改善。增加用量,终于不再松动。
- 副翼到斜盘的连杆是弯曲状的,由于只有两头有两个球头固定,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转动。旋转的时候很容易蹭到大桨夹。镜面电镀少不了会留下两道难看的黑色刮痕。
- 中心的两个固定坐上的螺丝一定要上少许低强度螺丝胶。早上我发现有两个螺丝已将经脱出来2到3mm。
- 舵机的固定螺丝一定要拧紧或者上少许螺丝胶。我早上也发现两个螺丝螺帽有松动。

虽然JJ特别耐炸,但是飞行坦克的机动性能不太尽人意。看来450级别的目前仍然是性价比之王。

网友:
我在家里飞得很稳,要用3S的电池,3S的1000毫20C,1500毫20C,2200毫20C都试用了,感觉1500毫20C的重量和动力都最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保证旋翼头顺滑,分别在螺距为0,最高,最低处调整,都要顺畅。否则飞起来前后左右乱荡,感觉贼。实际是打舵有滞后。调好了很稳。供参考。

楼主:
是这种“贼”的感觉。

一开始感觉旋翼头很涩,斜盘移动阻力非常大。有可能是因为球头扣比较毛。后来多动了几次以后比较顺畅了,不过还是晃。估计得换舵机才行, esky不堪重任。

网友B:
我用1500 20c 3s的硬是没有飞起来,各位能否提供一下油门和螺距要调多少?

网友:
- ASSAN 2.4G 7通接收机  好用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当不错啊,短天线的。
体积比146IP小,重量也轻。
据说信号不是很好,还没拉过距,不过在小机上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500 20c 3s的硬是没有飞起来,各位能否提供一下油门和螺距要调多少?

我也发觉比较困难。一开始定的最大螺距10,不行,调大了以后(估计12左右)才飞起来。

网友:
看来和EP200还是有差距,毕竟价格差距也大。

网友D:
新机调试很重要,信不信由大家,我的180用辉盛9g做斜盘,0704B+esky7g数字锁尾,和450一个级别的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当不错啊,短天线的。
体积比146IP小,重量也轻。
据说信号不是很好,还没拉过距,不过在小机上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发射机装了2.4G模块后还能用休息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机调试很重要,信不信由大家,我的180用辉盛9g做斜盘,0704B+esky7g数字锁尾,和450一个级别的稳!

赞同 我的pg800+9257飞325 咋地都左飘  0704A+esky7.5g数字舵机 飞火狐 却能调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机装了2.4G模块后还能用休息架吗?

没有用过休息架 :D

貌似上2.4G有冲突现在天线短了感觉也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