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进来 看看这两台床怎么样 行的话就买它们了

楼主(2008-08-25):
车床D180X300VARIO
特点Feature
强功率电机Enough strong power motor
超音频淬火床身Induction harden bedway
高精密主轴High precision spindle
欧洲标准安全磁性开关Safety magnetic switch or lock key switch

技术参数Specification

型号Model
D180×300VARIO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Max. swing over bed
Ф180mm

最大工件长度
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300mm

主轴孔径
Spindle bore
21mm

主轴锥孔
Taper of spindle bore
MT3

主轴转速范围(6) Rang of spindle speeds(6 steps)
50-3000rpm

尾架套筒锥度(莫氏) Taper of tailstock quill
MT2

车削公制螺纹螺距
Metric threads can be cut
0.05-3mm

车削英制螺纹螺距
Inch threads can be cut
10-44TPI

电机功率
Motor power
0.6KW

重量(净重/毛重) NW/GW
70/95Kg

包装尺寸(××) Package size(L×W×H)
820×480×470mm

楼主:
特点Feature
1.
高精度钻铣头Precision bored and honed milling head
2.
精密磨削的工作台Precision ground worktable
3.
铣头可回转可倾斜Tilting and swiveling head
4.
微动进给手轮和快速进给手柄With Mirco-feed handwheel and lever down feed
5.
工作台间隙镶条调整Adjustable gibs on table
6.工作台限位位置可调Adjustable stops on
table

7.定位准确、刚性强、切削力大Accurate position,strong rigidity,strong cutting power
8.齿轮传动、低噪音Gear drive, lower noise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
型号
Model
BF20
BF16
最大钻孔直径
Max. drilling capacity
Ф20mm
ф16mm
最大铣削能力(平铣) Max. milling capacity(Face milling)
Ф60mm
Ф50mm
最大铣削能力(立铣) Max. milling capacity(End milling)
ф20mm
Ф16mm
工作台尺寸
Working table size
475×180mm
400×120mm
工作台纵向行程
Working table longitudinal travel
160mm
160mm
工作台横向行程
Working table cross travel
300mm
300mm
主轴锥度
Spindle taper
MT2
MT2
主轴行程
Spindle stroke
50mm
45mm
主轴转速Spindle speed
50-3000rpm
50-2500rpm
主轴至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
Max.distance spindle to table
380mm
280mm
主轴箱左右旋角
Head tilt left right
±90°
±90°
电机功率
Motor power
0.75Kw
0.6Kw
重量(净重/毛重) NW/GW
105/130Kg
95/115Kg
包装箱尺寸(××) Package size(L×W×H)
710×610×900mm
510×450×780mm

关闭】【返回顶部↑】

网友:
车床小点,铣床全部塑料齿轮

楼主:
ao?  塑料齿轮??这个厂家没说~~ 差点被黑~~ 谢了楼上的

车床 本来加工200毫米左右的棒材就可以了,加工直径20MM的棒材也够用

网友:
塑料的也好,图个安静,别干金属活儿就行,弄点儿木头、尼龙什么的还是蛮不错的哦!

网友:
直接整个大的啊, 现在鲁南机械厂的 16床子 才2w多,我们公司刚买了4台~
那床子能干什么啊。~~

网友:
呵呵 我没有买洗

楼主:
这两样 如果加工不锈钢 或者高速钢 有难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样 如果加工不锈钢 或者高速钢 有难度么??

用这两样加工不锈钢或高速钢   就别想了,

还是买工业级床吧!

楼主:
工业床 有小点的么??  麻烦推荐一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