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动力~断续动力~无法控制的持续动力~~~

楼主(2008-08-25):
失去动力~断续动力~无法控制的持续动力~~~是控?是电调?是电机?是电池?是整机调试?还是的问题啊?

固朗450(原装电调、电池),JR2720控、RS77S接收,JJ飞了大概1年了吧。
情况1:最近出现几次满电悬停约1分钟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试了3块电池,有两块新电池),飞着飞着就感觉动力明显下降,机身出现摇摆,接着就下来了。检查电12伏以上,电机电调都烫手(从买来就这样,一直用着没问题,也没管它)。

情况2:继续麻起胆子飞!昨天出现了新情况!也是失去动力落地后,收油再给油,没有反应,稍停片刻(约10秒)再给油,感觉有断续的零点几秒动力,反复几次,突然油门控制不了了(失控保护打开),旋翼持续定速转动(估计达到起飞转速的70%,机身保持稳定),其他通道也没反应,吓坏了!上帝保佑不要突然发飙啊!又不敢上去~又怕有人经过~。眼睁睁看着它在地上转,心想要等到放完电啊!期间,关控再开无效(没注意接收灯是否亮)。还好,过了约12分钟,突然又恢复控制了(没注意、差点侧翻,浆都打到地了)!

网友:
电调保护了,检查螺距

网友:
可能电调有问题,1分钟左右断电我也遇到过,换电调后正常。

网友:
注意你的电池T 插,和电调T 插的接触!
还有就是螺距,电调的进角设置!

网友:
确认控有没有问题,如高频头?

楼主:
调螺距试试~~谢谢!

这个控在飞电固的时候也出现过2次NO控的情况,在找到残骸的时候,舵机都还能控,一直认为是干扰了~~~(也可能是电调保护哈?),原因一直也没确认,摔了也继续飞,还好是电的~~

网友:
看看单项轴承  别变了双向

网友:
检查电调的舵机插头,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重插插头就好了

楼主:
对的哈~~插头也要整一下~~

网友:
电机电调都烫手十有八九是电调问题。看里面的那个大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楼主:
就是哈~~~温度升上来了就开始出问题~~~,已经给电机加了散热片,电调不好整啊,有机头罩罩着也不好散热啊~~

网友:
电机挂了吧?

楼主:
电机?歇一会儿还可以继续飞~~~,但好像是动力不稳,机尾不停抖动,特别是打尾舵的时候,就是不太懂啊~~(770T+3500G)。
以往都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咋地?

网友:
好危险啊

网友:
电调问题吧~~散热不好,或是某个元件耐温不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