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就是烂,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08-08-25):
坛子上孵了也有段时间了,什么鸟也没能整出来,无奈又心气高,觉得双直不过瘾,哪怕是小一点的电直,模拟练习就模拟练习、定螺距就定螺距、2D就2D,能飞就行。可是看下来,大家动辄就讨论什么400、450的,怎么都那么大?有小一点的吗?以前在南京尚真的网站上好像还看到有小鸡的,现在怎么没了?
还有就是FUTABA和JR现在都整了2.4GHz的,是不是也是PCM的制式啊?
问题太多,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现在450的飞行和炸鸡成本是最低的。而且也好上手。
2.4g不属于pcm。

网友:
新手要走低成本路线所以呢,450的成本最低,小鸡更贵的,

网友A:
2.4G和PCM是两个概念,两种分类,就像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两种划分方式.
对应2.4G的是常用还有72M和40M等频率.
对应PCM的是还有一种PPM模式.
在第一个基础上可以是PCM或PPM.
就像小孩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

网友:
lz建议你上一个喇嘛,熟熟手
然后上450,sjm或者yt之类口碑好一点的
控么上dx7,可以够你玩很长一阵子

180的很小巧,不过初期和维护成本都高,慢慢来

网友:
450已经很小了,反正配件又便宜,你就这这类机型吧,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和PCM是两个概念,两种分类,就像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两种划分方式.
对应2.4G的是常用还有72M和40M等频率.
对应PCM的是还有一种PPM模式.
在第一个基础上可以是PCM或PPM ...

我理解,2.4G、72M、40M是频率的范畴,PCM、PPM是调制方式的范畴。由于前几天看一个网站上介绍FUTABA和JR的2.4G,都没有说是用什么制式的,记得大家的遥控普遍都是72MHz这个频段的PCM,所以,还怀疑新的2.4G是不是还不能支持PCM。

另外,也感谢其他的热心网友给与的指导,这里谢了!

网友:
上450是对的!

楼主:
忽然间觉得,新手学习时就像小时候听到的“小马过河”的故事,不过踏着前辈们走过的足迹总是不会错的。

可惜的是,看了那么多帖子,还没有找到一个能把电直基本构造说得清楚的,我的意思是,不必细分到一部空机要多少颗螺丝、多少个连接件,这些说明书上都会有,只是说明一下,要想飞上天,需要哪些东西,例如:飞机上=空机+电池+电调+马达+遥控接收器+舵机,陀螺仪是不是必须的?而这些东西一般在电直的什么部位,有图示是更好的。
(遥控器=遥控器本体+晶体+遥控器电池,当然需要电池,充电器就是必须的)

当然,这是最基础的东西,而且每个机型也不太完全一样,但只要举一反三地系统起来介绍肯定入门要快些。如果再有高手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要配xx容量的电池?舵机配多大的?舵机自重多少?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最后把信息组装的任务就只能靠lz自己啦,呵呵
不要指望一下子就全弄懂,全弄会。
先找个lama上手,这个过程中很多问题答案自然就出来了,也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不下水永远学不了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