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确实不支持606

楼主(2008-08-25):
今天查看了10 c的英文说明书,看到其中有一栏写着,10c确实不支持606接收机,7通以上的就支持了.看来是我失策了.

网友A:
官方给出的数据10C是支持606FS的

网友B:
不会吧,我的4个606都可以用啊

网友C:
如果你的10C不是配的TM-10的高频头,配TM-8高频头的话,606就不能用了

网友B:
刚才翻了一下10C的说明书,发现确实写着不支持606
不过在说明书的第一页写着:
不过在Futaba的官方网站上写着是支持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明书的问题,应该是支持606的。

网友D(2008-12-17):
可以肯定是支持的。我之前在用。官网的宣传和说明书有出入。实际使用来看。说明书是错的!

网友E:
把 PARAMETER 选项里面的10通道改成7通道,然后在开关机就可以了

网友F:
說明書騙你了,,要你買617用,如果你買到另外一個版本的,10C那就不能用了~好像是美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