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烧毁求助!!!

楼主(2008-08-25):
GM700+辉胜9克,中午飞行5分钟后
舵机
烧毁,回家换上备用9克舵机后地面测试正常,刚才出去试飞一加油起飞又烧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
陀螺仪
的输出电压过高?但在地面测试OK。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有一边行程太大顶死烧掉

楼主:
可是之前一直飞的很好,昨天调整后飞了4块电,今天中午飞行5分钟后出事,然后换舵机后地面测试舵机没问题,飞机刚拉起来不到半米,舵机烧毁。刚才测了下GM700输出电压为5.04

网友B:
辉胜9克是普通舵机,是否700输出的开关打错......

楼主:
数码开关一直是关闭状态,没有动过。延迟是50

网友C:
你把数码模式打开了把

网友D:
换舵机时你是否改变了尾舵机安装支架的位置?

楼主:
没有更换过。就是按原位置放置,关键是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舵机响应都正常,一旦加油起飞就烧。而且基本是被秒了,搞的我现在都不敢换舵机试。难道没人遇到过类似情况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陀螺行程大了,顶着烧了。

网友A:
第一个回复就告诉你了还不信

网友E:
我的也是行程大没留意,也报销了尾陀机。

网友F:
你可以把数字开关关上用模拟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