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款充电器如何

楼主(2008-08-25):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db1-3786e2f1d5d5a6a53ccc39f0669a5b53.jhtml
现在的
充电器
眼花缭乱,厂家说现在这个充电器 返修率不到千分之五,用过这个来的说说。

楼主:
.http://www.fusico.com.cn/ProductShow.asp?ArticleID=136
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差点冲坏我宝贵的锂电池

网友B:
我用的就是bc6 能冲6s 前一代的601bc只能冲5s
优点
价格便宜,功能很多,各种电池都能充 还能usb接电脑,记录重放电曲线
缺点
电压显示及其不准,单个sc1.2v电池显示充电截至电压能达到1.75v以上,而事迹万用表测量最多也就1.5V多点
原601bc能2a放电,但导致充电器温度过高,会烧伤里面的塑料按键,新版bc6改为1a放电 解决了发热问题,

网友C:
只是一个B6而已

网友D(2008-11-07):
BC6,我有啊,其它都还好,就是平衡充的精度一般,可能这也是通病了。
郁闷的是那四个按钮,第一个偶尔会没反应了,怎么按都没反应,你说它坏了吧,放上一晚第二天它又正常了,
有一次是要大力按才行,到第二天又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LZ就是生产BC6的公司的,哪里有这样做广告的。告诉你吧,这个充电器很烂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