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悬停时间!

楼主(2008-08-25):
450 入手已经快3个月了!, 也快100个起落了!
问题是   悬停时间 只有4.30 分,下来就 3.86V 了! 时间是不是偏短了?
配置:450  3700KV  RCE-BL35X 电调
电池:亚托25C *1    飞跃 20*1    花牌 15C*3

电调设置  1-2-2-2-1
                   0   38   68   85  100
                  45  60   70   80   85
  螺距 -2         +5           +9

大虾们 指点下! 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
3700KV 的电机配13T的齿轮试一下,也与各部件的磨损有关

网友:
100个起落了 该维护了 换换轴承啥的

网友:
我的20C 7分钟  先来3.8

网友:
我的悬停10分钟,下来3.75v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已经发现问题了,  是主轴轴承 磨损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已经发现问题了,  是主轴轴承 磨损 的问题!

没想到主轴轴承磨损对动力损耗这么大,学习了。

网友:
我的都飞了近一年了  除了易损件没换过其他东西  原来的YT质量没的说  现在的差很多了

网友:
借地问下..下来大肚子的提供点经验,下来后电压多少以下能怀胎OT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鋰聚電池要不大肚子有幾點建議

1)選用電池內阻較高的比較耐用,爆發力比內阻低的要小,但比較好照顧
2)充電器的選用,儘量使用分壓充,內阻高的電池大部份都可以承受4.25V的電壓,內阻低的電池請儘量在4.2V以內
3)精算出自己機子的停懸電流和飛行最大電流,以便計算出飛行時間!
4)儘量飛行前充電,充飽電後,最好能在24小時內放電
5)放電量請不要低於總容量的35%
6)保存電池,最好充電至70~80%,並每三個月重覆循環一次

亞拓電池是屬於低內阻的,充電器是用RCC-4CX *3,我的450V2
停懸電流 10~11A,最大電流約在29A左右,手抓機子,用勾表測
最大螺距11度,13T電機齒、35X和3550KV電機
2006年3月有一顆還在服役,飛行次數N+1,目前是停懸、練手感
2007年4月有三顆每顆有近80個起落,刷鍋、自旋翻還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