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大大,公布以下官方的320~350克的电子设备配置

楼主(2008-08-25):
看到SJM面向国外客户的整机介绍,RTF是320~350左右,请SJM老大,推荐以下达到这个重量范围的电子配件列表,谢谢了!

PS:最好有电子秤,测试实际重量。

网友:
同问同问,好让我们按方抓药啊

网友:
贴个老外设想的配置
-198 grams for just the frame..., thats hard to believe the frame is so heavy when it looks like there is nothing to it...
-30 grams in cyclic servos (HS-65)
-10 grams for the 3100G servo,
-17 grams for spartan gyro
-30 grams for a motor?
-15 grams for ESC?
-3.5 grams for RX
-85 grams for a 1320 3S Thunderpower Prolite...

comes out about ~370 grams... Whats the bare frame weight of the GAUI 200?
The bare frame weight of the SJM sounds way too high to me... I mean, there is nothing to it really, is just a tail boom with two landing gear CF pieces bolted to it!!

Scott? r u sure the 198 weight is correct?

网友:
强烈要求公布320~350左右是怎么样的配置。

网友A:
-3.5 grams for RX
这个有些难度

网友:
看来关键是空机重量。198似乎太重了。我的gaui200AUW才250左右。
有180的朋友公告一下空机重量?
厂家没有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 grams for RX
这个有些难度

2.4G的6100就是3.5克呀,没什么难度。

网友:
sjm180空机本来就很重, 而很多玩家认为从450到200级仅仅是尺寸的问题, 竟然把450的全套电子装备都给180装上了

从450到200级要缩小的不光是尺寸, 重量必须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电子设备也必须要用轻量化的,
所以sjm一味追求兼容性, 还不如限定180使用的电子设备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