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大请进:450V2换外丝横轴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现在V2用的是原装横轴,粗得很,倒致炸机横轴没事,其他部件反而损失得更厉害。我是新手,想换个好点的横轴,要求硬度适中。不能太软,避免射桨;也不能太硬,要能卸力保护其他配件。请问你的[冰人工作室]高强度SE横轴能满足我的要求嘛?另外,还需要购置什么配件或者工具吗?最要能再简单概括下如何装。多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41fa40ea9c8e4c5d259962078b3de7d.jhtml
[冰人工作室]高强度SE横轴

采用不锈钢制作的外丝横轴终于问世了.
解决了原厂横轴炸机容易断的问题,强度更高,精度有保证.特点如下:
1.采用不锈钢制作,强度高,不生锈,便于长期使用和储存.
2.采用自锁螺母固定,不需要上螺丝胶,使用非常方便.
3.外形尺寸控制在0.01mm以内.绝对不会出现装不进去的问题.
4.配2个自锁螺母.
5.增加了一个小缺口,便于拆卸螺母.
6.锁紧后尺寸准确,不会出现其他副厂外丝横轴顶桨根的问题.
7.专用的5mm套筒扳手比1.5mm内六角更耐用.
8,由于不会断,所以丢失垫圈的问题将一去不返了.
9.减少了零件数量,而且螺母比较大不容易丢失.
经过我长达1个月的测试,使用效果理想.完全可以取代原厂横轴.
注意:要使用专用的套筒扳手才可以使用这款横轴.当然你也可以用5mm的套筒自己改装,将头磨小到可以塞进桨夹即可.
一套为3根配2个自锁螺母.
已经到货,欢迎购买!
注意事项:螺母不要锁太紧,感觉紧了就OK,不要太大力,否则螺丝会损坏的.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这个  安全  好用

网友:
V2的横轴是4mm的,GF的横轴是3mm,你还需要换4个桨夹轴承才能用3mm的,V2原来的是4*7*2.5,4*8*3,换成3*7*2.5,3*8*3,建议多备些,靠进中联的3*7*2.5容易炸坏,3*8*3尾波箱也是用这个。
冰大的外丝横轴不错,从来没有炸得像内丝得那么弯过,更没断过,在草地小炸都难得换。冰大那里还有M2*12的主轴固定螺丝也很有必要买,我炸断过10根了

网友:
冰大 有加长的 外丝横轴吗? wing 之类的机机用

网友:
我也在用 不错。

网友:
因为外丝横轴是实心的,就算不怎么热处理,强度已经高过普通内牙横轴.但不代表会很硬,硬度和原厂基本一致.通常炸机后都会弯曲,但大桨轻微扫地是不会弯曲的.
这个横轴可以满足您的需求.不过你的V2桨夹轴承要更换才可以使用它,建议桨夹加推力轴承,这样桨夹轴承的寿命长很多.飞行手感也好很多.
安装方法和普通的内丝横轴是一致的,都是对锁就可以了.但需要用特制的套筒扳手,我有提供.
安装时紧手就可以了,不能拧太紧.

网友:
顶一下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老冰的产品真是不错,外丝横轴我换了,现在换横轴3分钟搞定。新安装的主轴推力轴承也很好,虽然还在磨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