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0704b(图)

楼主(2008-08-26):
0704b作为新手入门陀螺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就是体积大不好安装,特别是装在EP200和sjm180上时更是不方便。今天抽空改造一下,建议esky也可以这样改改

内部空间很大,呵呵。
改装成分体的,重量8g,关键是好布置。装机时要注意传感器竖立安装就行了。晚上有时间再试机上报告。

网友:
呵呵,有创意,一个放大器,一个传感器。

网友:
牛!!我没有勇气改。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焊上去啊,线也可以再短一点

网友:
传感器建义用二芯屏蔽线,要不然干扰信号和信号损失都很大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还是直接焊板上比较好

网友(2008-10-30):
因该把二芯屏蔽线压成U型 双层 既没有损耗又不占空间~~!

网友:
变成611档次了。。

网友:
改完了性能能有多大的提高啊?我感觉弄不好性能都有可能降低,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2009-01-06):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
这样改造是不可能提高性能的,只不过可以去掉外壳,改变安装的方式。呵呵

楼主:
外壳好像有5克重

对于小飞机,重量狠重要

网友(2009-08-08):
  不错,,俺,正想DIY陀螺仪呢,,有学习了一个。。便宜++自主。。

网友A:
思路非常好啊,可以解决体积和安装位置的问题,
期待楼主的测试,希望不影响原有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非常好啊,可以解决体积和安装位置的问题,期待楼主的测试,希望不影响原有的性能
可惜现在手头只有GY401了,没办法再出测试报告。当时使用的时候在性能上没任何变化,体重确实减轻了。后来这个陀螺仪转卖给一位模友了,反正后来也没说出故障什么的,估计没什么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