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2竞速装好上图,周末试飞

楼主(2008-08-26):
配置翱翔2212H KV2600+5030   3S 1300mah电池 雨燕ADVANCE 25A电调 9g舵机x3  全重 405g 各个翼面都做了加强。

半油门电流7A,明天测试全油门电流。推重比在1以上

网友:
又是一位狂人..期待试飞

网友:
杀发没有了

网友A:
螺距太小了

网友:
这桨危险,转速高了会断,另外这样的飞机最好别用保护器。

网友:
记得上视频

楼主:
没事,已经测试了全油门了,这浆还不错,XXD的,很硬。
不是我想用保护器,主要是没有桨夹,测试了一下全油门,没有问题。

楼主:
问一个问题,这种机翼能不能受得住喷漆?我想把机翼喷色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太小了

怕电池扛不住啊

网友A:
不是有为这类飞机设计的专用铝合金整流罩吗?那个里面就有桨夹的。不过我觉得用6X3的桨,飞不快,用4.75X4.75可能更佳。电池20C的应该没问题,再说不可能飞10分钟,上去兜上几下就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为这类飞机设计的专用铝合金整流罩吗?那个里面就有桨夹的。不过我觉得用6X3的桨,飞不快,用4.75X4.75可能更佳。电池20C的应该没问题,再说不可能飞10分钟,上去兜上几下就下来的。

问题是我的电池只有1300MAH 15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太小了

同意!!!

网友:
为什么不把马达装到机头里面去?再用桨夹或者桨罩,你再看这飞机的时候心情会好很多。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很好看。。

网友:
勇敢去飞,不准飞丢!降落草丛.

网友:
感觉这飞机也就一个起降,下来不是断浆就是掉电机。

建议把电机装到整流罩里,完全固定好,换用竞速滑翔机专用折叠桨,用低KV电机带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结构没信心啊,不是我不装里面,而是装进去外转子要和内壁摩擦,至于机头是非常牢固的,里外双层木板夹住,4颗螺丝打螺丝胶,木板用502浸润,降落是不会碰到电机的,除非全动力俯冲撞地,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机翼的迎角,不知道是否合适,看需要垫高后缘不

网友:
哈哈,莫担心,我都飞过n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结构没信心啊,不是我不装里面,而是装进去外转子要和内壁摩擦,至于机头是非常牢固的,里外双层木板夹住,4颗螺丝打螺丝胶,木板用502浸润,降落是不会碰到电机的,除非全动力俯冲撞地,现在唯一 ...

这个结构有没有信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飞机一定要好看。看看外国的竞速机,每一架都漂亮,就算炸机,也炸得悲壮。我很同意19楼所说的,电机不合适可以换合适的电机嘛,不能啥事都只是将就一下。

网友B:
飞此机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两个建议
1,把电机拆了,改倒装,放入机身内部,记得布线一定要小心,不要碰到高速旋转的电机外壳
2.不要用XXD的桨,用翱翔的5030灰桨,为什么要这样你试过就知道了

不要担心飞机的结构导致的桨的损失,哪怕是在水泥路面上降落,操控得当,根本不会损失什么。
还有您的翼台要改进,你可以看看,原机的翼台是带迎角的,慢速的动力配置下能有很好的滑翔特性,但高速动力配置下则会产生极大的抬头力矩,LZ你会感觉很不舒服,每次冲场的时候都需要很大的推杆量,飞着不舒服,至于怎么改进看您自己了,记得一定要把迎角改到零,这样最好了。

接下来送上本人第一次飞此竞速机的视频,还是初级改装哦,谁说会断桨??

楼主:
那个主翼迎角确实需要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此机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两个建议
1,把电机拆了,改倒装,放入机身内部,记得布线一定要小心,不要碰到高速旋转的电机外壳
2.不要用XXD的桨,用翱翔的5030灰桨,为什么要这样你试过就知道了

不要担心飞机 ...

谢谢,我分析了一下,电机不用改进去了(确实工程量太大,而且不用倒流罩的情况下阻力会差不多,最重要散热好得多) ,翱翔的桨在哪里能买到?XXD以前用到我的德国飞翼上面感觉不错也?速度估计有一个60吧。先飞飞看,迎角确实该改一下了,对了,请问这个迎角是相对于水平尾翼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此机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两个建议
1,把电机拆了,改倒装,放入机身内部,记得布线一定要小心,不要碰到高速旋转的电机外壳
2.不要用XXD的桨,用翱翔的5030灰桨,为什么要这样你试过就知道了

不要担心飞机 ...

太喜欢听这个声音了,机翼切割空气的声音,震撼我的心灵,虽然不能飞,看看你的视频,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飞场,急速飙机。。。。。。。。。那颗被压抑了很久的心,真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谢谢你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喜欢听这个声音了,机翼切割空气的声音,震撼我的心灵,虽然不能飞,看看你的视频,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飞场,急速飙机。。。。。。。。。那颗被压抑了很久的心,真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谢谢你的视频!

上海还在禁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还在禁飞?

是呀,郁闷啊,我快被逼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喜欢听这个声音了,机翼切割空气的声音,震撼我的心灵,虽然不能飞,看看你的视频,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飞场,急速飙机。。。。。。。。。那颗被压抑了很久的心,真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谢谢你的视频!

猎鹰莫激动啊,这个只是我们小改之后的速度而已,用的都是便宜的红薯和翱翔桨,之后换转了430L还有AKE电机,用的原版APC小型竞速桨,那个速度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猎鹰莫激动啊,这个只是我们小改之后的速度而已,用的都是便宜的红薯和翱翔桨,之后换转了430L还有AKE电机,用的原版APC小型竞速桨,那个速度啊,哈哈哈哈哈~~~~~~~~~~~~~~~

再上视频看看,我不怕被毒死,反正全身都是毒了。我也有架这个飞机(还在盒子里),电机也有,是2835,2700KV,桨5X4.5、5X3(翱翔)、4.75X4.75(APC)都有,还有一把航箭的7X4可以改,25A的好盈电调,辉盛舵机一堆,正在考虑是否要装起来。

网友C:
周末炸炸炸.....不炸不准走..

楼主:
今天下班回家把该机后缘垫高了5MM左右,全油门测试15A不到,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炸炸炸.....不炸不准走..

速度乱超你的A7

网友:
430L  APC 4.75X4.75    2S

网友:
3s 2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56.com/n_v139_/c29_/7_/1_/eaglespaul_/zhajm_119479663310_/116000_/0_/22713024.swf

430L  APC 4.75X4.75    2S

很好的飞行,再次被“勾引”了。

网友B:
liuzhong挖我的视频的时候, 是最勤劳的时候

网友E:
哇靠。我也中毒了。

网友F:
鸡鸡内部不上图? 重心太前一不拉杆一定会向下冲.

楼主:
今天试飞,重心、副翼都很好,也不翘头,就是速度慢了点,估计只有80左右,桨螺距的确小了

网友F:
上视频啊!

网友F:
我用2208 1800KV 3S1500 原装桨都上到70至80

网友G:
我以前那架用2208/2600kv,翱翔5030,速度80。还有一架没装,找不到好的动力。

网友B:
用内转子吧,B2040级别的kv3300以上的 再试试看

网友H:
我朋友的飞得很快!!!

网友I:
居家旅行,杀人必备之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