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电机漆包线是多大的?

楼主(2008-08-26):
GL450C原装电机前段时间发现异常发热和耗电!拆开看,发现漆包线断了两根!向坛子里好心人讨教后,知道了原因!
继续飞,今天一块电之后终于阵阵黑烟,挂了!又拆机,准备重绕。用数显卡尺量了一下漆包线,发现只有0.25~0.26mm。和坛子里介绍的3.0mm相差较大,不知道是我的卡尺误差还是本来电机就是0.25mm的漆包线?
到淘 宝搜了半天也没有见到.0.25的漆包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那位知道GL电机参数的模友指点一二!

网友A:
我用0.23六线并绕7圈。我的原来也是7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锭子和上座怎么拆开的?我的好紧~

楼主:
已经拆开,等待漆包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锭子和上座怎么拆开的?我的好紧~

准备大力镊一把老虎镊一把、布条少许、M3锣丝二个。把布条绕在定子上再用大力镊夹紧。座子上好两个锣丝用老虎镊夹紧。然后一边右左转动定子一边向外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0.23六线并绕7圈。我的原来也是7圈

哈哈~你是西门~~

楼主:
我的GL电机是7股并绕7匝!

网友:
我送你0.25的漆包线:0.25X7股并绕7匝。这个比较暴力的。

网友(2008-10-28):
我的也坏了,正准备修呀,可是没有0.23mm的漆包线呀

网友:
修电机的,修变压器的,摩托修理处,电器修理处,到处都是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