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翼上是否要加重锤,两者效果区别大吗?

楼主(2008-08-26):
平衡翼上是否要加重锤,两者效果区别大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平衡翼越重飞起来越稳定,同时机动性越差。
根据自己的水平决定要不要另外增加或减轻重量。

网友B:
如果重錘加在愈靠近平衡片
那機子的反應就會愈慢,但相對的,主旋翼頭因受慣力的引响,機子會更趨於穩定
重錘愈靠近主旋翼中心應,機子的反應會愈快,穩定性也會比較差
初學者建議一邊加一~二個,而且都加在最靠近副翼平衡片,以爭取更多的時間來修正機體方向
如果已經要學四面停懸,請只留一個,而且放至位置在副翼平衡片和主旋翼中心座的中間
到練習倒飛停懸時,最好把重錘取出!
個人建議,供參考~~

网友A:
只要增加额外重量,不管是靠近中心还是外圈,都会使飞机更稳定,机动性更差。

网友C:
我加了 。。。
我天生反应比别人迟钝---这个话希望不要让我妈妈知道

网友D:
LS很幽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