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买的GL450套机请教些问题

楼主(2008-08-26):
新手刚买的GL450套机,请问出厂时螺丝是否已经打了螺丝胶?用不用自己打一遍螺丝胶(工程量很大)。愿机带的机头罩装上后会磨大齿轮怎么解决(新款单侧板的)?还有练悬停之前主要检查那些部位保证安全?

网友A:
GL450的螺丝安装还是比较到位的,不过还是仔细检查一下!磨大齿的问题:自己修一下头罩就是了!
练习之前,1、要检查斜盘舵機的动作是否正常。2、电池电量。3、发射机电池电量。4、空旷地方试一下尾舵机方向。5、看是否有双桨!
其实,起飞之前的检查比较烦,但是必须的!
另外,新手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模型不是玩具,切记!切记!

楼主:
机头罩是玻璃钢的怎么修呢?

网友:
还有练悬停之前主要检查那些部位保证安全?-----------------呵呵,最重要是检查脑部,看看是否已经包含悬停基本操作的条件反射了

网友:
最重要是检查脑部

网友:
最好检查下所有的螺丝,放心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GL450的螺丝安装还是比较到位的,不过还是仔细检查一下!磨大齿的问题:自己修一下头罩就是了!
练习之前,1、要检查斜盘舵機的动作是否正常。2、电池电量。3、发射机电池电量。4、空旷地方试一下尾舵机方向。 ...

太不给面子,你全说完了我说什么啊。。。
GL一项是螺丝胶不要钱的,一般不会松。。。:)
不过还是要详细检查一次

网友:
有一点,你绝对要知道的,,,你修得机多,,绝对有螺丝滑牙,,肯定。。拆几次之后就会了,,我已经滑了。五六个了。

网友:
飞的时候离远点

网友:
新手,飞的时候,心一定不要急,没有人可以一飞就会,慢慢来.失去信心就不好玩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正苦练模拟器呢,等能把模拟器的直升机都能悬停了,就上真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