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磷酸铁锂电池的体会

楼主(2008-08-26):
  经过5天的时间哎!昨天我买的15节1200MA磷酸铁锂电池终于到了,迫不及待的马上焊接了一块3S.在只有60%电力的情况.通电试飞.在这之前有个模友发贴说电池C说不够,好害怕啊!300大洋啊!这里决对没有做广告和别的意思,那位朋友不要有想法哦!结果超出我的想象.感觉航线动力还可以.飞行3分钟动力下降!晚上又做了3块4S的电池,并从满电,今天早上试飞,动力超好!还得降低油门曲线,由于不会3D所以无法试!4S飞行时间是5分钟30秒!温度也不高!4S的重量195克.比我的3S2200重了10克,可以接受,就是时间短了点,但4S才80圆啊!而且不怕过放,喜欢DIY,米少的朋友可以试试.毕竟便宜,也耐!有朋友说他的电池做工不好我也承认,当时我也怕啊!今天心情不错啊!毕竟找到便宜的电池了.
  下面把我的飞机和自己做的冲电器.电池拿出来,就是自己的做工不好啊!晒晒!呵呵!大家觉得好就顶一下啊!可以和我交流啊!QQ37492235
先上我的688吧

充电器是自己拿1.5A的开关电源改的,不会做电压截止,所以加了个电压器.有朋友会做,可给个电路啊!

网友:
技术贴顶起了。。。。。。。

楼主:
就是想叫大家减少米的花消啊!

网友:
容量太低了点吧,不过能飞5分多种也不错了

网友:
你的机直接用4s电不怕超压吗?是否在那个位置要调改一下。用4s电应可以超7分钟以上。你的电是否还未冲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冲满!因为我的万用表不好,所以从电器还没有调好!电调好象支持4S的,今天没有发现电调温度高!

网友B:
4x 3.6 = 14.4V ,不算超压, lilp充满也要 12.6V的

直机电调一般都直接支持4s lipo的,用4s life没有什么问题

我最近也在玩4s life, 软包的,2000mah, 飞9分多种

网友:
可以用MM332G芯的充电板制作一个截止电压为3.6V的平衡充

网友:
电池那里买的  多少米?

网友:
我用的加拿大锂锰做了两个3S的已飞坏了,一个飞了90次,一个飞了96次。飞黑鹰450,练悬停飞得了5分钟左右。只是电池有点烫。但不怕过充过放。动力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好!我的3S动力也一般,但4S就不错了,电池温度正常温温的

网友:
不错哦,电池买的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x 3.6 = 14.4V ,不算超压, lilp充满也要 12.6V的

直机电调一般都直接支持4s lipo的,用4s life没有什么问题

我最近也在玩4s life, 软包的,2000mah, 飞9分多种

磷酸铁锂电标称电压3.2V.

网友:
看来是我买到的电池虚标啊
把10C放电虚标成4C放电呢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这样的帖子好,比那些叽叽歪歪打口水仗的实在
偷偷问一下哪买的,短信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子世界,数码城之类的电池柜台一般都有。你备好线和接头档老板还可帮你搞好,爽呀!2500mah容量的都有。20几蚊一粒。

网友E:
用这种充电板是12V1A进.2S出.用两块电路板就可以做成4S.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什么地方可以搞到啊!短信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什么地方可以搞到啊!短信告一下

在广州,我手上有十多块.

网友:
这种电池的寿命如何,真能达到上千次循环吗?
我买过2手的加拿大18650E,现在坏得差不多了,坏的情况是放电电流不够了,电流稍大就保护了,只能拿来做电筒的电

楼主:
现在用的还可以,也 是刚刚买了没有多久,今天好象有一组也保护了,也不清楚是T头的问题.换了T头试了没有出现问题.有点怕,因为炸机了啊

网友:
一节20块吗

网友:
哈哈  我买的10元    也很不错的       这电池不错

网友:
也想搞几组试试!焊接容易吗?什么地方能买到?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焊接是点焊上镍片   把电线焊到镍片上
我买的是1100的    不知道是不是亚托太费电    只能飞3分钟
重量也不是很重    飞过之后温度比聚合物高点
听说这电池不怕过充过放还不爆炸?

网友:
电压截至方法:  搞个比较器,用参考电压(芯片:REF01,大概这个是5V的,记不太清楚,自己去找找好了)加分压电阻给个4.22V的比较基准电压。与电池电压做比较,比较器后面接个P管,在接可控硅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充电板是12V1A进.2S出.用两块电路板就可以做成4S.

这板可以有指示灯的啊,您没改吗?加颗电阻和开关还可以切换充磷酸铁锂或普通li电池。3.6v或4.2v标准恒压,又是开关模式的,基本没什么发热,爽

网友:
终于看到传说中的音箱线了!

楼主:
你好眼力啊!这你也看到了!音箱线不错啊!是无氧铜的线啊!电流可以好大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板可以有指示灯的啊,您没改吗?加颗电阻和开关还可以切换充磷酸铁锂或普通li电池。3.6v或4.2v标准恒压,又是开关模式的,基本没什么发热,爽

我已把电路改接好,用三个独立电源拖三块这种电板充3S。2200电池充约2小时就充满。三块电都标准4.20V。非常满意。这电板八元就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把电路改接好,用三个独立电源拖三块这种电板充3S。2200电池充约2小时就充满。三块电都标准4.20V。非常满意。这电板八元就买到。

可以吧,当时我就发现是个好东西,如果还想改成充铁锂的,就pm我,你知道我的伊妹儿的。

网友H:
请问楼主这种磷酸铁锂电池单节重量是多少?

网友:
18楼的电板在那买的啊  给个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这种磷酸铁锂电池单节重量是多少?

这样的大概35G

网友:
我也网购了A123的磷酸铁锂电,自己做了4S,不过在没有做好平衡电压的情况下,就直接用普通的15.4V串充来充电,结果有一粒发热的厉害,后测电压3.4V,但是没有电流,这粒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
有电压应该还可以用的

网友(2008-10-08):
充电器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