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问题。。。

楼主(2008-08-26):
斜盘上升到最高是最大负螺距 下降到最低是最大正螺距 与控没有关系 我完全用手推得斜盘
一般的不都是斜盘上升到最高是最大正螺距 下降到最低是最大负螺距
为何我的反了呢 我的飞机是430的~~~ 一切都跟飞机安装图纸上的一样安装的 是不是sjm430的斜盘就是反过来的

网友A:
这个完全是旋翼头的机械问题,你是不是大桨装反了,哈哈

网友B:
~~~~~~~~~~~~
楼主和我一样装反了 不过可以飞 控里设置下就可以了 不过 装反的话 那个弯杆和大奖夹会有点干涉

网友C:
有连杆装错了。

网友D:
哦 这个我还没注意 我还以为SJM机就是这样子 呵呵呵

网友E:
混空正反通道调整一下应该会正常吧

网友F:
明显是看安装图不仔细。。。大桨夹装反了

网友G:
哈哈,这个问题好好笑啊。

楼主:
呵呵 是很好笑 我把主桨夹 安反了 哈哈 现在解决了 玩航模的路好累啊 我快要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