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tfire

楼主(2008-08-26):
晕死.几年没发贴了.竟然找不到在哪上图

本来想做BF109的..找图纸的时候发现BF109头太短了..我不想改...所以才选择了spitfire.

座舱还没做好.
飞机现在什么都没装.除了马达.
全世界最烂的涂装(明显我很不适合做画家).丙烯颜料.全机不超过10mL

"座舱"
我做的1M翼展.比马头的大10CM.舱内容量那是相当的足够.容量0.45L

只是涂装很烂..这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涂东西..用毛刷

从后面看看..

现在来说参数.
翼展99cm 机长85cm 机高.....

动力XXD 2208+8040~9050.
电调XXD 30A
电池自己组的11.1V 2200mah 20C /HIMODEL 11.1V 1300mah 15C

控.天6C/T4VF 5通..ESKY6通接手..3舵机.

其他的 去吃饭先
其实也没啥了.Any problem?

顺便..我的IL2战绩..大部分都是BF109和spitfire的.

网友A:
呵呵,马头的一代正宗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马头的一代正宗弟子。。。。

你怎么知道我是用"马头工艺"做的..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我是用"马头工艺"做的..神啊...

睇一眼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B:
感觉机身有点细长

网友C:
无耻射击降落伞:1
我知道你是不小心……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机身有点细长

可能是拍摄方向不对吧...
我可是把电脑放旁边然后看着电视用刻纸刀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耻射击降落伞:1
我知道你是不小心……哈哈哈

他跳伞的时候刚好被我打死.他降落伞都没放出来呢!  居然算我射击降落伞.

楼主:
恩.是手绘的.

这是机舱.一共三根桐木条支撑着.一直到电机..机身的尾部也是有点空心的.做的时候没底.所以没拍图

刚刚加农了绿色.由于没买白色颜料.机身上的字母还没画上去.

看看真机.(他那涂装也太难看了.) 我的涂装是按照IL2里的喷火画的

网友:
加油,再耐心点就好了

网友:
挺不错的,顶一下

楼主:
空机+电机电调质量300g
再放几个舵机,和一块电池/质量500g左右.

小电池用不上了..除非两块并联成2600mah的...一块小电池太轻了
当初买电机被骗了.买了2208  应该买2212的才对..
算了一下比例..我这螺旋桨用得比真机的还小.....

楼主:
其实我做这的目的就是想弄个砸不烂的机机...
以前的KT.机.不管是飘飘还是板机..都是不出3次必砸....
练得我手艺很不错..然后技术很糟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做这的目的就是想弄个砸不烂的机机...
以前的KT.机.不管是飘飘还是板机..都是不出3次必砸....
练得我手艺很不错..然后技术很糟糕....

飘飘在你手里都活不过3次?!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飘在你手里都活不过3次?!拜

最近一架飘飘,翼型就KT板一折+桐木棒
..第二次我就丢了(注意不是飞丢的).
额..这个.因为电机推力线有点问题.电机是放在机翼以上5CM左右的高度的.
突然加速的时候机头向下推.拉杆这时候不太管用了....
那机子很暴力. 670g的推力.350g的质量..

第二次飞行的时候.大概一根小的水泥电线杆高度的时候  到飞拉杆到底..我赛..那次最刺激了..
立马一个空翻,机翼角度都差不多30度了.像是折了一样...蛮好玩的

之后因为那个缺陷.还有那翼型...不喜欢就不要了.

网友D:
请教楼主的空战游戏再那里下载,有现代战机吗?想找点刺激....呵呵

网友E:
哇塞塞..原来这飞机是你的.>?

太厉害了..特别那个电机座..

强..我要学习学习..

DIY能力很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的空战游戏再那里下载,有现代战机吗?想找点刺激....呵呵

现代战机没有..最先进的腰酸米格9/ME-262之类的第一代喷气机..还有机架火jian发动机的.me-163等.
玩现代战机很少不够刺激呀...没看见就被导弹砸下来.不如用子弹追着人家PP打好玩..

想玩现代的话,推荐 lock-on
我那玩游戏叫 IL2.推荐论坛 www.dof.cn

要注意..就是这两游戏都要求你非常了解二战/现代战机的性能曲线..网上对战的时候还至少了解每种战机的 空速表. 高度表. 水平仪 在表盘的什么位置..如果想有战绩.还要灵活应用各种战术..能量战术.角度战术.2vs1 2vs2等等..

IL2跟 战地1942(飞机).炽天使之类的游戏..根本不是一回事的..IL2相对他们来说太真实了.可以说IL2是个模拟器,战地/炽天使是个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塞塞..原来这飞机是你的.>?

太厉害了..特别那个电机座..

强..我要学习学习..

DIY能力很高哇..

.......
我很久没做飞机了.
我只有桐木条..三合板也没有...电机座做得有点麻烦..

把桐木条切成小段.并在一起
然后上胶.用AB胶..胶干有点发热的时候用棉线横着缠起来
最后涂上"哥两好"并包上布..   有板子的话这几步都甭做了

干得差不多了.就用自攻螺钉按电机架的孔在板子上钻4个洞.
然后反过来..按着木条的横截面.用刻刀在板子上扣出3个坑..然后上胶(AB胶),垂直于板子弄3根木条上去...
干了之后就很稳了.
之后就简单了..套上泡沫装上机身,再用布条产一圈..就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