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HP控在XTR里如何设置熄火降落?

楼主(2008-08-26):
可能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6EXHP控在XTR里如何设置熄火降落?原来用的是6C,熄火降落是通过大小舵开关来切换的~同时也是起落架的功能,但是刚换了6EXHP,还不太熟悉,不知道控面板上的四个扳动开关在XTR里分别对应的是第几通道,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切换熄火自旋功能呢?请了解6EX的朋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右上角的HOLD油门保持开关来设定油门的动作。

楼主:
我已经在控上开启了油门保持开关功能,在XTR里这个开关对应的是几通道呢?还是说可以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