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盈电调买回来,没有自检音乐,什么回事啊 ?

楼主(2008-08-26):
我的好盈电调买回来,电调是新的,没有自检音乐,什么回事啊 ?是不是买了假货?

网友:
安电机没?

楼主:
接了电机的,可以听到嘀,嘀的声音

网友:
现在出厂默认 关掉了音乐

网友:
可以买一个好盈的电调设定卡,估计不超过50,里面有很多参数设定,包括马达音乐

网友:
电调是不会唱歌的,是电机唱,

楼主:
好盈电调的出厂设置是关掉音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电调的出厂设置是关掉音乐的吗?

新款的都是这样的!上次帮朋友买个25A的就是没有自检通过的音乐声!是后来用我的编程卡加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