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9的报警电压能自己设吗?

楼主(2008-08-27):
因装的是锂聚的发射机
电池
,报警电压太低,这个功能就没用了。能不能自己设置报警电压,或者可以选择电池类型?

网友A:
如果楼主会弱电,那么可以找到报警电压电路和取样部份,进行相应的改造就可以了。如果不会,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多注意一下显示屏了。

网友B:
就是,显示屏上有电压显示,应该行了.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