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高度不稳,应该怎么调整?

楼主(2008-08-27):
SJM500按说明书调好螺距和油门曲线后,悬停高度不稳,一会上会下,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控制手法有问题

网友B:
调整第二点到第四点之间螺距,使曲线平滑,螺距变化太剧烈就是这个问题了,SJM的转速都很高的,可以忽略了

楼主:
能给个螺距和油门曲线吗

网友A:
油门:0 38 65 85 100
螺距:-2 1 5 7 9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忽上忽下的

网友D:
舵臂刚度不够也会忽上忽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