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腾翔06款 炭纤 ECO 调试

楼主(2008-08-27):
我是买来玩的不是为了比赛 ,喜欢 eco的灵活 还有翻船的功能..现在想船跑快一点..

船开快了就 会点头     船头 抬的很高 会飞起来..  甚至 飞起来掉个头...就像汽车甩尾..  (是因为电池放在左边 船向左边倾斜的原因吗?)

有时候还会钻到水面下...

还有电动机十分的热...能看到水冷的水飙出来   之前先经过 电机 再经过 电调 水冷水都没看到飙出来 ,温度和现在也差不多..
大概开6分钟 电机的热量 手摸上去4秒 就会受不了

电池用7节 4600mah的电池  浆 直径28.67mm        现在可以全速开8分钟 是不是浆还可以换大一点的?

先上图片稍后上视频

楼主:
打算卖了 改玩油动船了 电池是ep 4600毫安的一块 8颗  ,共三块,没玩过 几次。。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配置行完8分钟.就说是速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网友:
这么贵的船

网友A:
1)可以考虑一下水冷进水口,引流的螬可能可以加深一点和加长一点;2)“电池放在左边 船向左边倾斜”这个没有错啊!是放在船的左边啊,没有问题。主要是用来抵消电动机的“反扭力”,这样船高速时才能保持水平状态行走。不过你可以考虑一下可以将电池组相对向电动机方向靠近些,这样一定程度将少“船开快了就 会点头     船头 抬的很高 会飞起来..  甚至 飞起来掉个头...就像汽车甩尾..  ”3)8分钟航行时间,螺旋桨可以考虑加大直径啦!不过先要解决前面两个问题吧!螺旋桨找找缤纷,他比我强很多!
一些个人建议,希望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考虑一下水冷进水口,引流的螬可能可以加深一点和加长一点;2)“电池放在左边 船向左边倾斜”这个没有错啊!是放在船的左边啊,没有问题。主要是用来抵消电动机的“反扭力”,这样船高速时才能保持水平 ...

谢谢提供参考! 缤纷 就是腾翔嘛.?我的浆 就是腾翔的..我也准备买个大的浆试一下

楼主:
请问不比赛的话  eco如何调整 配置  ,才能提高极速,不会一跳一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不比赛的话  eco如何调整 配置  ,才能提高极速,不会一跳一跳的

在船底后部补土、打磨。调整效果有点类似三角翼飞机的副翼和升降舵混控的效果。只不过调整的量很小,要慢慢的磨。

网友:
去世界赛的船也差不多

网友:
热的应该是电池吧 电机应该不太热的

网友:
刚看了视频,如果是全速的就得加大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船底后部补土、打磨。调整效果有点类似三角翼飞机的副翼和升降舵混控的效果。只不过调整的量很小,要慢慢的磨。

谢谢  回复。。大 概明白意思 。。我 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前天为了调整船  姿态 3角片加太大了 ..船开快了 潜水  ..上来后底朝天...怎么也正不过来...我电池是放 左边的呀...
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