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6EXHP 怎么设置飞翼混控...谢谢!!

楼主(2008-08-27):
请教各位高手 6EXHP 怎么设置飞翼混控...谢谢!!

网友A:
6EXHP是直升机版本的,要飞飞翼得加个混控器.

网友B:
可以利用直升机CCPM功能来做混控。将螺距设为0,两个舵机分别接1和6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我现在试一下...

网友C:
完全可以,用4楼的方法,接1,6通,记得把NI-PI的5个点设为0.

网友D(2008-10-1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351&highlight=%2Bjun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