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新手遇到技术性问题

楼主(2008-08-27):
因小弟初入模界,不懂的地方佷多,搜了网上都没有一个有关013(正规的)调试法和步骤法和螺距曲线等等,单单只能靠一本013基本的拼装说明书.
有几个问题把我搞混了,还说各位高手多多帮忙...謝謝...

1.
我的机机是e013先前因双奖问题调了连杆.(己解决), 目前6exhp控只调螺距曲线为0%.40%.60%.75%.100%在来要调螺距度数问题却搞
混了,不知是我眼睛水平有问题,还是每次把螺距规押于不同机翼地方…每次测量度数都不一样的值..是否可请各位高手介绍款好的螺距规和方法?
2.
因先前调了双奖使得连杆长度不一,.接下来如果要调两翼螺距度数,而要在次更动两根连杆是否会在出现双奖的状况呢…螺距除了调那两根连杆还要周另外的连杆吗
3上了401陀螺后尾翼逆时方向转,调了REV反向后就正常,但要打左右舵弧度却不大于30度.控里舵机行程己调到了100%...到底是那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让兄见笑了
我可能急于学习搜索贴子看花了不知调机的重点步骤,觉的还是要有人带才不会原地打转
以上我先试试兄说的6EXHP的只需要在0%的时候浆距调至-2度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有过一台013,现在出了~~~~~~~不是说013咋滴.问题还不少
1.塑料件的拉申性比金属件要大,动作可想而知
2.原厂的舵螺不行,根本锁不住尾(不是锁尾的),尾巴随着电池电量的减少而变得越来越往左跑(机头)
3,原来的控不支持可以调感度的锁尾,只有一个开关...............
4.玩JJ炸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013的配件就一个字,贵~!013经常扫大齿轮(有时候不小心碰到了3D开关),买一个013的齿轮可以买两三个450副厂的齿轮了
5.样子不够维X帅~!~!~!~!~!(雅X更帅,但不耐炸)RMB更帅~~~~~
6.中国金牌最多~!````````````````````````^O^

楼主:
今天終於搞好了螺距和401鎖尾..........買013真訨我學会很多........雖然机机刚开始有点难調......

网友:
LZ好有米~!说买就买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有过一台013,现在出了~~~~~~~不是说013咋滴.问题还不少
1.塑料件的拉申性比金属件要大,动作可想而知
2.原厂的舵螺不行,根本锁不住尾(不是锁尾的),尾巴随着电池电量的减少而变得越来越往左跑(机头) ...

不知道你在哪儿可以买到3个450的大齿盘。我以前玩013一个大齿盘是13快钱。450的4.5元一个?你卖给我好吧。
013的配件贵?金属升级件才250快钱一套啊。还有你看看他的配件的质量,450的副厂件太差了,原厂件比013的原厂要贵多了。
我现在玩GL450,很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