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我的床的卡盘弄了一下

楼主(2008-08-27):
我的床清洗好了后,在卡盘上夹上光棍,用百分表打了一下,晃得不得了,要有0.1XMM了,后来把卡盘拆下来清洗了一下,用百分表对法兰盘打了一下表,发现法兰的台阶的径向和端面的轴向跳动在一格内,应该说是很好的,不过把卡盘装上去,夹上光棍(我是用的中心钻代替的),用表一打还是有20-30丝的跳动,经过调换三爪的位置,找到一个最小的位置,但还是有10几丝,到网上看了一下,有卡爪卖的,不过不是同一个牌子,问了老板,说会有一定的误差,就是不知道这个误差有多大?如果大了,配新的卡爪就没有意义了.想了一下,今天就动手自己来校正卡盘了,下面 上图
把卡爪拆下来看了一下,和工件的接触面有点弧度,大概估计了一下半径,然后用一个差不多的圆柱夹在卡盘里面,主要的目的是消除三爪和丝盘之间的间隙,

用金刚砂的磨棒夹在刀架上

开动车床仔细磨爪,我的卡爪后面的精度还行,主要就是磨的前面的部份.大家看一下,磨的部位还是比较光滑的.
磨好后打表,跳动在2丝内,收工.

网友:
图文并茂 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可以用内孔刀车一刀吗?

网友A:
爪子车了就废了    其实夹光棒跳动10个丝是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爪子车了就废了    其实夹光棒跳动10个丝是正常范围。

不这样认为,我的4-5,整过以后2-3了,有用

网友B:
只磨外端三爪口不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方

网友C:
虽然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夹光轴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夹的时候就把光轴表面产生变型那就会有误差,正确的方法是夹个零件后车一刀再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夹光轴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夹的时候就把光轴表面产生变型那就会有误差,正确的方法是夹个零件后车一刀再打表

呵呵,楼主的做法是才是相对正确的,夹和卡爪弧面半径相近的光轴,夹紧变形很小,可以忽略,何况夹的是中心钻(高速钢,硬质)。
如果按你的说法来做,那测出的就叫做  误差复映   ,不是卡盘的精度了。

建议楼主要求高的话,夹一最常用直径的棒料,在卡爪第二台阶端面精车一道环形槽,精车一环,槽中卡环,注意一定是卡,而不是撑,然后磨(误差大的先车一刀,走刀要从内到外),在最常用的转速下多走几次光刀(锁紧中滑板,只走刀不吃刀)。注意不要车掉太多的卡爪夹持面,因为如果卡爪是表面淬火的话,可能把淬火层全车掉了,卡爪不耐用了。
以上供参考,如果是1、2百元的卡盘的话,就没必要搞这么精细了,搞也没多大效果。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挣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磨外端三爪口不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方

我是磨的最外边的两个部分,再往里,相对误差要小,就没动,我看了一下,反爪的夹持面好象是呈锥型的,反爪基本没有磨损.反爪不象正爪分了一级级的,我的正爪的一级一级的夹持半径好象是里面的小,最外面的大,当然只相差一点点.

网友:
学习了,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