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感度调到100%都不追尾,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8-08-27):
有个240,改成401后,功能跟401一样,一般模式下锁尾很好,IDEL模式下,暴力提升,飞机甩尾90度以上,换成正宗401暴力提升不甩尾,今天又把假401改回240,一般模式下,感度调到100%不追尾,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不是改坏,是没改完全!你测试一下,你修改后的240的感度范围,锁尾感度和非锁尾感度各是多少,以JR 9X2为例:50以上锁尾,50以下非锁尾。看看你修改的240能够覆盖这个范围吗?
PS:修改的关键看三极管的型号用对了没有!正确的贴片三极管代码为24,如果B级没有10K电阻,那么感度范围是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