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Wind 海风 电动版!!!

楼主(2008-08-27):
  前几天在看完“重庆第一架汽油水机首飞”的帖子后,对“SeaWind”的热情再次燃烧。没米买汽油的, 只能搞个电动的玩玩。今天宝贝就到了,价格不算贵,但做工很漂亮。(上面全英文的也不知道是出口的还是进口的)。特意拍点细节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奥运期间已经憋得很难受的我的心情了!!!
翼展才1米的飞机包装可是把我大吃一惊。都可以干上40级的油动飞机了。

里面的东西分布整齐,机身是半成品。还上了色,很漂亮。

由于是“船舱式”的机身,所以里面和付送了类似于模型船用的托架,虽然是KT板切割的,但厂家这样细心的配置让玩家很高兴。

这是原装的螺旋桨,具体参数还没看,但里面付送了电动机通用的桨夹。

这是我为了仿真,特意另外购买的三叶螺旋桨。GWS出品。

付送的贴纸

机翼有一定的上反角,飞起来一定很稳,但看机翼不是很大,如果要换大动力的配置翼载荷会很大。

翼型很薄,估计速度不慢

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电动机指甲使用木制,而外面的一体化整流罩做工非常漂亮。

水舵也安装好了。

垂尾的一侧。

虽然是泡沫制品,但像这样的机舱罩让我看得直流口水。

里面还有小人!!!

“船底”的断层,正好在飞机重心位置,很漂亮,还上了海兰色的油漆。

总结:做工很漂亮的飞机,以前只能在模型展上看到如此品质的模型,真有点舍不得飞啊!!!飞机不算大,但这样的大小正好适合像我这种“没车族”的玩家。虽然是电动的而且是泡沫材料,但确实是一款值得拥有的经典飞机!

厂家介绍视频:

网友:
贵吗?口水出来了

网友:
口水呀...怀念我的机机...都没有飞几个起落...,你说的几点都对..有上反,滑翔能力暴好.翼型薄,速度快.此机用2212就足够了,如果用2217就太暴了,我的那架就是用2217最后由于电机架被撞掉过,没粘好,上天过后被扯出来了炸机...提醒你一下量重心时不要用他带的KT板,重心在炭杆附近.我第一次就是用他带的KT板来量,结果严重头重..
此机在上天不要太好飞...空中的姿态简直美死人,降落的时候容易跳水,最好留长一点的空间让他跳几下..我第一个起落就因为没留够空间,冲上岸撞断了头.还有机翼固定只用了一颗螺丝,有必要再用胶带加强一下..滑跑的时候不要一下大油门,要慢慢来,等两边机翼都起来后再推大油..这架卖得也不便宜..380还不能讲价..要是300我就再买一架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9952&highlight=%2B%D2%BB%B0%E3%CB%A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1646&highlight=%2B%D2%BB%B0%E3%CB%A7

网友:
很漂亮哦。G4中有这机

楼主:
我打算用2835,KV1050的电动机配14.8V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
太重了,2835不知道相当于新西达的什么型号,我只知道2212配9060拉力在800左右,2217配1060在1KG左右,都是用的3S电,我用3S的时候在机尾都配了一个5号电池当配重..这机2212完全足够,太暴力那个小小的电机架会被扯掉.

楼主:
我现在才知道不同品牌的型号不同的,这飞机是用直径28mm的电动机的。我买了一个,KV 870。用14.8V的电池。

网友:
装好了没?

网友:
喜欢,准备自制

网友A:
标准的2835 9060浆 KV1250 3S 动力大概有1.1公斤 安逸
成都造的电机哈 我们飞小侯轻木机就用那种电机 非常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2835 9060浆 KV1250 3S 动力大概有1.1公斤 安逸
成都造的电机哈 我们飞小侯轻木机就用那种电机 非常暴力

  我现在用KV870配14.8V 25C的电池。有三种桨,一种8060两叶桨和8060三叶桨,还有一个油动的8*4的螺旋桨。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飞机的机翼不宽,我担心翼载荷过大。

网友:
380大洋,好贵!

网友:
呵呵..还帮商家卖广告了..

好飞机..顶一下..

网友(2009-04-01):
请问,这个飞机的电机架要装新西达的2212,该如何装,是否需要改动电机架

网友:
380元,如果是空机,就太贵了。

网友B:
贵也没办法,买家不多,我也忍痛败了一个。

网友B:
今天上午我买的海风也到货了,细看了一遍的确不错,做工很好。虽然都是泡沫机,但该机的表面的油漆做得很好,其表面硬度也比其它泡沫机好,很有质感。垂直尾翼和副翼与主机的连接都是用的小铰链 我买过 红箭 F16 画眉2000 卡塔莲娜607 等机型,通过对比感觉都比海风要差些,特别是表面的油漆处理。海风水机完全可以摆在家里当一个很美的摆设,拿来飞的话,手没练好,炸了真的很可惜和心痛。该机目前368元的价格是有点高,降到300多一点还是值得的。

网友C(2009-07-07):
我的2212 KV1000配8060 11.1 2200 足够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