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正常吗 .

楼主(2008-08-27):
今天又去看了上海11厂的C0630  不大不小 还是可以家用的   太漂亮了 。可惜有个问题  拖板靠近卡盘位置的时候我用大力抬起溜板箱 居然和捣鬼之间有不小的间隙1MM是有的,溜板箱在轨道最抹端 时也有不小的间隙但好象比前面的稍微小点  试了2台都是这样 正常吗?难道仅仅靠溜板箱的重量压在轨道上就OK?

上海11机床厂是不是倒闭了 还有新床吗?

网友:
诚意劝你一句 这样的床碰都别去碰  轨道磨损了    一般靠卡盘这边磨损大    非常难修从新上轨道磨床都难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照片吗?发来看看。多少米?

楼主:
摸那东西 贼脏 也就没拍  成色非常好和论坛上的绿色还好。,变速杆等很灵活  唯一的问题就是那间隙了。6K

网友:
这个最粗糙的检查方式已经说明导轨和拖板已经严重磨损,如没有条件修复的不买为好,6K也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上海11机床厂是不是倒闭了 还有新床吗?

上海11机床厂早已被上海江宁机床厂合并,目前还有C0630-1型、A型、B型、C型四种型号的
真的喜欢这款车床的话建议买台新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