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觉得恒龙的炮塔转的太慢了?....

楼主(2008-08-27):
哪位前辈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改齿轮比或者马达? 我用四驱车的马达装上 发现转子根本不匹配 转不起来

楼主:
请Tiger1兄赐教,上电调是不是要把电路整个换了?还有个问题,我想要实现一个单独控制前灯开关的功能,是不是也要把电路板整个换了?
另外试试发图

那个发图教程满是XX。。。。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Tiger1兄赐教,上电调是不是要把电路整个换了?还有个问题,我想要实现一个单独控制前灯开关的功能,是不是也要把电路板整个换了?
另外试试发图
http://photo14.hexun.com/p/2008/0827/238884/m_198D761A85207D ...

你好,在原有的电路上是不好加灯的,因为不知道原理就不知道应该加在哪,怎么控制。
如果要使用电调来控制坦克的话,就是比例改造,要用标准的遥控器,原来的电路和控就要换掉。

上图非常容易,点新帖,在下面有个上图按钮,点上图按钮,然后会有上图页面弹出,在上图页面上选择电脑上的图片文件(要小于100k,如果太大,请先把图片尺寸调小些),然后点上传,上传成功后会有一个img]....[/img的资源连接,把这个连接拷贝到帖子的正文里就ok啦,如果要连续多次上图,在上传完一次图片后点击返回按钮,然后继续选择上传图片进行上传,反复操作。

楼主:
感谢指教! 本人新人 多多关照

网友:
个人觉得hl炮台旋转和炮管上下速度挺好,那个年代可能就这么慢吧。好像豹II的动作就敏捷得吓人。呵呵。

要想随心所遇肯定要大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