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水平器

楼主(2008-08-27):
不让飞太难受了,瞎折腾吧。再有一个月就熬出来了

楼主:
好不好用还没看, 意思是差不多了,算个雏形。

手工做孔不好打垂直, 对精度有点影响。

网友:
好像定位螺丝有点歪!

网友:
等待初用报告

网友:
好东西,帮顶!!!
效果好的话,给个制作方法!!!

网友:
有点意识

网友:
中间是单向轴承套?

楼主:
中间就是个单项轴承座, 螺丝歪可能是照相的原因 放在桌面上检查还可以
弄这么个东西关键是因为我眼神不好,嘿嘿

网友:
其实只要一个点即可,转一周就行,不要三个螺丝

另外,应以内盘的四个球头为准,而不是以外圈的三个

网友A:
其实就算是十字盘平了也不一定就能保证飞机很平,还是要飞起来打微调,因为还要考虑一个重心问题

网友:
费神 ........最终还是要在飞的时候调的............

网友:
构思不错,用作初始舵机平衡设定,起码有个比较好的十字盘平衡基准点,尽管连接调试后十字盘不一定还能保持平衡,但细看下还是比较有用,起码有了一个平衡的基础,往上调连杆就是了。估计有了这个基础只要把连杆用卡尺按说明长度安装好已经十拿九稳了。越看越有用...欣赏中

我也想过另一种方式,用块铝板中间穿孔不接触主轴放在十字盘上,然后在铝板上放置万向水平仪,后来看了BOB先生的CCPM视频用肉眼判断就算,就放弃了这一想法,但对于新手应该有个平衡基准是好的,只是对BOB先生没用而已。

楼主:
13楼兄弟说的方法我也考虑过,这样的好处是不会因为中心孔影响精度。不过考虑到上平面的大小还有水平仪自重的影响最后放弃了,毕竟水平仪不可能放在正中心位置
这次做的特地用了三个能活动的螺丝,把斜盘拉到最下紧贴机身然后调整螺丝长度时间上是把水平器归0,这样最大的减小中心孔垂直度带来的影响

兄弟们要是有兴趣,我回来上个制作说明

网友:
怎樣校準3根螺絲的長度?

网友B:
楼上的不仅简单,而且更准,明天拍个我的,更简单,更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不仅简单,而且更准,明天拍个我的,更简单,更实用

期盼........

网友C(2008-12-17):
回复 网友D:

与其这样还不如 放个平衡仪算了   你这样必须保证多个前提  第一, 飞机必须放在超水平台面上  第二, 必须保证脚架和侧板也是超级水平和垂直   现在这2个都不保证的话 上面是平的 飞起来照样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其这样还不如 放个平衡仪算了   你这样必须保证多个前提  第一, 飞机必须放在超水平台面上  第二, 必须保证脚架和侧板也是超级水平和垂直   现在这2个都不保证的话 上面是平的 飞起来照样歪

不用的,目的是使十字盘与主轴垂直。
不过我也嫌麻烦,斗鸡眼搞定!也很稳的~~

网友:
调的再平,在实际飞的过程中还是要调变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算是十字盘平了也不一定就能保证飞机很平,还是要飞起来打微调,因为还要考虑一个重心问题

同意没用,外面风大的话还是要用控微调使重心平衡。

网友:
看样子误差大

网友:
我的LAMA调平了,反而不垂直上升了

楼主:
最后还是买了个飞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