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种电池的长期的存放方法?

楼主(2008-08-27):
请问镍氢、镍铬、聚锂电的长期存放的注意事项?另镍铬点出现了容量减少的情况能否通过反复冲放进行修复?多谢。

网友A:
所有电池都采用半电存放。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高低温、高湿、直接暴晒等情况。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切不可采取反复充放形式修复,这样只能导致容量更低。

网友B:
镍氢电池、镍镉电池应该满电存放,还有蓄电池也是,而且每隔一定时间还要补充电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们的解答.多谢多谢.

网友C:
有个办法大家可以试试,把有记忆的电池用报纸包好,外面在裹个塑料袋,然后放到冰箱的冷冻格里,冻上三到5天,然后拿出来,待电池恢复到常温后,再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