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用过的朋友请进来说说

楼主(2008-08-27):
翻了很多的帖子,看到很多人说PG-800很好
的确,可能性能上很出色,不过又看到很多人说这是抄袭760的
不管是不是抄袭的,因为只有厂家自己才会清楚,再多的也只是猜测罢了
就使用价值而言,PG-800是否值得拥有(用在EP200+3154)?
PG-800到目前有没有明显的BUG暴露?稳定性如何?
呵呵
说了这麽多,还请用过的朋友进来交流交流

网友A:
很多人说了,在其它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说了,在其它贴里

有些人说PG-800有问题,却没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说有问题,又不说具体问题的,怎么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有问题,又不说具体问题的,怎么信?

呵呵,说得好,知道您现在也在用PG-800的吧,呵呵
要是有什么问题您会说出来的,所以PG-800还是好东西的。

看过您以前发过和回复的帖子,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后要多多向您请教呢,呵呵

网友:
我是用PG800+3153,挺好用的

网友:
既然有人说有问题,有没明说,那我说下我知道的,
1:用户反应自转不匀速,和打满舵大概10几圈后会感觉有转速下降

我刚开始也做过很多次这样的试验,的确也发现有尾巴转速下降的问题,401我一直没去注意,后来我感觉当尾巴转速下降时候,转速也发现有些下降,我不清楚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经过后来的调试中,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忘了怎么搞的了),我最清楚的就是感度降低了些,感觉转的顺了

2:PG800在油机上,对发动机的抖动过于灵敏,

但是居我所知,厂家曾经找铁汉试过,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用户安装问题,还是PG800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没解决好,不得清楚,记得设定卡上有这个选项可以更改这个的,当然在电直上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谢谢lindahsiang 和火警119

哈哈
就是看到119的帖子才中的毒o(∩_∩)o...哈哈

网友:
关于自旋速度,并不是尾桨攻角最大时最快,超过一定角度,推力反而下降,而且过多占用动力,尾于大桨降转。

试验数据表明,15-16度时,桨的效率最高,级30度时达到推力极限。

很多人调试的直机尾攻角都达45度以上,势必降低效率

网友:
PG-800兼容3154吗?

网友:
兼容3153/3154

网友B:
PG800搭配3154,3154还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800搭配3154,3154还发热吗?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800搭配3154,3154还发热吗?

显然会,而且会更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