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G450的精度

楼主(2008-08-27):
WING450的精度,不要怀疑,我本人只有一台直机,是WING450的,听不止一个老鸟说过了,WING450新的精度不错,的确是不错,但是.......
一段时间后磨损会比较大,精度的优势就不存在了,感觉是用料上不实在,或者是只追求新的到用户手上的时候很不错,没考虑磨损以后的实际情况,拿V2最自豪的尾推来说,新的尾推,虚位是很小,用不到多长时间后,比GL的还大的多,又要换孔,才4个孔,怎么换也就3次,到时候又要买,还没单个卖,的只有一套,这也是我怎么都没升级的原因,现在都是V1,而且还考虑到36元3根的尾轴,或者是15元3条的不带铝齿的尾轴,我已经在考虑换YT的尾推了,请大家都来说说,引现在官方最爱的一句话,请客观、公正的评价

网友:
带齿尾轴现在24元3个,原厂配件一律8折回馈模友

关于尾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共有4对孔,就是说可以换4次。

照我现在的飞行和炸鸡频率,基本上可以用2年才要更换。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尾轴弯曲,要及时替换,否则就会加快尾推磨损。

另外lz的意思似乎没表达完全,是说尾推磨损而非全机磨损把?反正我的wing炸了不下100次,旋翼头的金属件还没有歇菜的,横轴,主轴,球头套除外i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G450的精度,不要怀疑,我本人只有一台直机,是WING450的,听不止一个老鸟说过了,WING450新的精度不错,的确是不错,但是.......
一段时间后磨损会比较大,精度的优势就不存在了,感觉是用料上不实在,或者 ...

非常同意閣下對V2尾巴的論点,這个尾巴太精緻太精細了,原厂的尾軸太軟了(再便宜也徒然),就是放入袋子中也會碰彎,彎了後又會加快銅圈及鏡圈磨損,但買原厂零件時又不可單購這兩个東東。我已決定整个尾波箱去掉,換一個300元的全軸玻箱,省得麻煩。

网友:
飞行前仔细检查机尾的顺畅度后再加电,特别是摔机后要仔细检查并调整好,注意即时不摔机多飞一段时意后也要检查,因为可能粘上灰尘,影响顺畅度。根据我们的实际测试情况,超过200个起落后(其中还多次摔机)不做任何更换也有很满意机尾表现。

网友A:
同意LZ观点,其实孔被磨大的罪魁祸首是铜滑套,5个里我只挑出一个,多数不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LZ观点,其实孔被磨大的罪魁祸首是铜滑套,5个里我只挑出一个,多数不同心。

这回是真的说到点子上了,我也发现铜滑套不同心的太多。

网友:
終於換上了新尾波箱,不用再受尾軸軟的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