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票票机 有没有100以内的无刷电调套装啊?

楼主(2008-08-27):
(无正文)

网友:
可以呀,电机50.电调50

网友:
启迪的2208 25A套装,加乱七八糟的接头,桨……108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1c27d9f82ec723e876feb6933c2f857.jhtml

网友:
楼上的推荐不错喔...LZ可以考虑

楼主:
我的电是7。4的

网友:
7.4锂电用KV2600就行了,6030、7035都可以,只要你装得下。

网友A:
7.4V的电池,我建议你买KV在1500左右的电机,这样7.4的和11.1的电池都可以用,用11.1的时候可以用9寸桨,7.4V电池的时候用1047的桨,保证你飞的很过瘾,至于电机,你可以买铃铛的套装,或者买新西达的电机2212,不建议买2208,2208性价比感觉没有2212高,价格只差几块钱,2212估计有50块钱都下来了,电调我建议你买新西达的30A的,飞固定翼足够了,以后换大点的电机都够用,说实话,新西达的电机电调我正在用,感觉还不错,平民化的无刷产品,相对来说性价比算是不错的了,其次可以买铃铛的套装,100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V的电池,我建议你买KV在1500左右的电机,这样7.4的和11.1的电池都可以用,用11.1的时候可以用9寸桨,7.4V电池的时候用1047的桨,保证你飞的很过瘾,至于电机,你可以买铃铛的套装,或者买新西达的电机2212, ...

对症下药……楼主要飞飘飘机。

网友:
kV啥意思呢

网友:
KV——每升高1V电压增加的转速

故,KV1000的电机,11V空载转速在11000左右。

(估算转速的时候要考虑电池的实际电压,电池在工作状态的电压和开路状态测得的电压是不一样的,电流越大,电压越低。)

网友:
楼主要飞飘飘机,是翼后推的下面还有机身,要用小浆的,哈哈,

网友:
建议用傲翔的飞翼专用小电机配轻量化的10左右小电调,用7.4V820MA电池飞机全重可以控制在250克以下,

网友:
再淘宝上收一下.有一家才八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