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一直以来以为刷锅和飓风是一回事

楼主(2008-08-28):
看见高手录像一般蛇翻是必备。

但是练蛇翻之前必须要巩固的一个动作是‘飓风’。说来惭愧,我很久以来模拟器里面‘飓风’总是飞不出。

纠其根源,我把飓风的手法和刷锅的混为一谈了,

从远说起。。《alan 13大招》中‘刷锅’我是最先练出的,前年的事情了。但是对‘飓风’一直望而生畏,每每看见别人飞出来羡慕不已

一次到朋友家里玩模拟器,和他说起来,他叫我演示几下。当时指出了我的第一个错误之处,飞‘飓风’的时候是不能太过于频繁修正方向舵的

要考升降躲舵来拐弯。这一下毛塞半开了。

最近老是沉迷练些翻翻的动作太多手有点累,于是今晚想起来温习一下模拟器,补些温柔的动作吧。今后下一个练习动作‘飓风’

练了半个小时,我发现我的第二个错误在那里了。

‘飓风’急拐弯的时候我老是当作刷锅那样条件反射的打右副翼(我是走逆时针的)如果是刷锅这个就对了,可以把飞机的高度稳住,
但是对于‘飓风’,靠副翼控制半径是错的,应该是及时跟随调整加大拉升降杆的舵量。而且副翼反而应该是稍微的往左打而不是往右才对(往右就必炸)。至于尾巴配合跟上就OK。.

以上是一些暂时心得,不对之处望大虾们毫不留情的指正!

网友(2009-02-15):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飓风跟刷锅其实也一样,飞飓风不是头朝前就尾朝前,这时转弯靠升降,副冀基本不动,机尾调整飞机姿态。刷锅是两侧朝前,相当于升降副冀互调了一下,同样也是机尾调整飞机姿态。我刷锅练得时间不长,有点 ...

飞飓风应该尾巴基本不用动的,只要是升降和副翼配合。

网友:
到我发飓风地刷锅就知道了

楼主:
在圆周速度不变情况下,圆的大小靠副翼控制,副翼大了半径小,这个时候要调整升降把飞机竖立起来,如果升降调整不好那么飞机不是升高就是掉下
因为飞机的转速是不断变化(舵把握不好会掉转),所以副翼和升降是在不断调整的
如果你觉得飞机要掉下来把升降调整一下让飞机平一点高度可以补回来,然后飞机圆周速度自然也补回来。你就可以再推一下升降把飞机再竖起来
要走的很圆就是这样不断的调整副翼和升降
至于油门,你可以维持恒定,如果你加大油门那么维持相同的竖立角度时候油门越大,那么刷锅的半价越大
JK很喜欢玩半径特小的刷锅,他的油门(螺距)就是给的很小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飓风跟刷锅其实也一样,飞飓风不是头朝前就尾朝前,这时转弯靠升降,副冀基本不动,机尾调整飞机姿态。刷锅是两侧朝前,相当于升降副冀互调了一下,同样也是机尾调整飞机姿态。我刷锅练得时间不长,有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刷锅的时候,圆圈的大小,角度是不是靠升降在控制,不知这样对不对?我这里的角度指的是,我现在是正面逆时针头朝下,飞机时不时的一边刷一边左边移

楼主:
我现在也没飞好,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飓风属于基础航线基本功的一项,其实先练飓风再练刷过效果会更好。(王子的刷锅还欠些气势,估计和这个有关系)

1、尾舵只需一点点舵量,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
2、升降的舵量决定动作半径,进入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
3、副翼和螺距决定动作的水平高度和运行速率,需要不停的修正,要点是 幅度尽量小,频率尽量快。同时注意,少关注飞机姿态,多关注飞行轨迹和速率。

其实飓风这个动作对于日本手相对比较容易:

左手在动作进入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不是一点不动啊),注意力可以主要集中在右手的副翼和螺距上做小幅快速的微调。有点像骑自行车快速绕圆圈的感觉,找到一种离心力、向心力和升力的动平衡的感觉就对了。

顺便提一句,当各个面的后退圆周航线都熟练掌握后,飞出蛇滚就易如反掌了。

练到正飞前进的飓风了。。。顶起这个帖子。。。
感觉高度不好控制,如果用副翼控制飞机运行轨迹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斜面,如果用油门(螺距)控制延迟其实是很大的。
看有没有高手回答下

网友(2008-08-29):
再知道了,在模拟器里练习过,高度控制不好,不知道这个动作就是“飓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飓风属于基础航线基本功的一项,其实先练飓风再练刷过效果会更好。(王子的刷锅还欠些气势,估计和这个有关系)

1、尾舵只需一点点舵量,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
2、升降的舵量决定动作半径,进入稳定后,基本 ...

学习了,我飞模拟器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不过我也是概念上一直以为这是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学习中,也就是刷过JJ的尾巴是竖直的,要靠副翼转圈,而飓风是尾巴横着的,要靠升降舵转圈对吧?

对啊,就是这样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飓风是不是就是小半径的圆周啊

网友C:
也在学习中,也就是刷过JJ的尾巴是竖直的,要靠副翼转圈,而飓风是尾巴横着的,要靠升降舵转圈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飓风属于基础航线基本功的一项,其实先练飓风再练刷过效果会更好。(王子的刷锅还欠些气势,估计和这个有关系)

1、尾舵只需一点点舵量,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
2、升降的舵量决定动作半径,进入稳定后,基本 ...

飓风是不是小半径,快速旋转的螺旋涮锅。我是根据“飓风”的名词来解释的。

网友B:
飓风属于基础航线基本功的一项,其实先练飓风再练刷过效果会更好。(王子的刷锅还欠些气势,估计和这个有关系)

1、尾舵只需一点点舵量,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
2、升降的舵量决定动作半径,进入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
3、副翼和螺距决定动作的水平高度和运行速率,需要不停的修正,要点是 幅度尽量小,频率尽量快。同时注意,少关注飞机姿态,多关注飞行轨迹和速率。

其实飓风这个动作对于日本手相对比较容易:

左手在动作进入稳定后,基本保持不动(不是一点不动啊),注意力可以主要集中在右手的副翼和螺距上做小幅快速的微调。有点像骑自行车快速绕圆圈的感觉,找到一种离心力、向心力和升力的动平衡的感觉就对了。

顺便提一句,当各个面的后退圆周航线都熟练掌握后,飞出蛇滚就易如反掌了。

网友:
不太明白飓风是什么样子滴。。

网友:
上段录象看看

网友:
飓风是什么动作?望赐教!

网友:
倒飞都还没练好。。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