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床了..到底选哪个呀..

楼主(2008-08-28):
最近泡论坛...好多床啊...可是我家这里太偏僻....只有邮局一条路可以到.....买哪家的床呢?????CM615    D210    CJM250    选得我头都大了.......

本人新手...买一个床后不准备换了.....只做些模型小配件.....

兄弟们帮帮忙.给点意见吧...

楼主:

准备上床了....D210     CM615    CJM250    还有西马特的..选哪个呢???

头大..很多参数不是很明白...
本人纯机床新手..

还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网友:
和我一样 但买回来就操
向学开车 没有车你不会,有了车你自然就会开车了
这个车就是同那个车

网友:
查查以前的老贴,看你加工什么了。个有个的特点

网友:
D210或BL20吧,拿来就能用!

网友A:
小模型配件就无所谓了,C0都可以,2000元不到。2400也可以选择。
如果要车钢件,就要大点功率的,和C6差不多档次的才行,但是C6太贵了,要6000多。
建议别买615,自己还要装电机,麻烦。
其他的都可以考虑,坛子上也有人用,4000左右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明白了一点。。今天向别人要了两把新车刀。。应该是白钢刀吧。。。还没磨过。不知道先做成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模型配件就无所谓了,C0都可以,2000元不到。2400也可以选择。
如果要车钢件,就要大点功率的,和C6差不多档次的才行,但是C6太贵了,要6000多。
建议别买615,自己还要装电机,麻烦。
其他的都可以考虑,坛 ...

C6全称是啥啊?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我准备上手BV20 不想了  想多想坏脑/

网友:
我想买cjm250或者cjm320,主轴通孔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