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户外飞行照片

楼主(2008-08-28):
起飞!

侧停悬一下照个特写

我的180第一次倒飞

火星的高速刷锅(高速难照,临时调了一下相机参数,回来看照片才发现不小心调错了,后面的所有照片都有问题)

火星的180炸机

损失是:副翼杆弯了,很容易就掰直了;大齿的销子不见了,这个不好办
原因:初步分析是后舵机头球扣脱落

楼主:
我的全套配置和以前飞400pro一样:

146ip
好盈30A+ubec
402MGx3
necGY400+401HB

属于重量型180,但飞起3D一样动力充足

网友:
CY效率瞒高哦,4点多拍的,现在就有得看了,做版主不易啊,赞一个.

网友:
还是很怀念飞SJM机型的时候的~经典的结构延续到了180~我说头罩就没别的颜色吗?呵呵

网友:
越来越觉得SJM的机漂亮了~

网友A:
什么飛機在CY的鏡頭下都好看·呵呵···

另外想問問CY··180大槳夾有沒松脫現象?

网友:
LZ又来放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飛機在CY的鏡頭下都好看·呵呵···

另外想問問CY··180大槳夾有沒松脫現象

没有

网友:
羡慕!
用的什么电池,起飞重量多少?我的是460克以上,是不是重了点?
我用的多T数的电机齿,不知道T数多暴力还是T数少暴力?

网友B:
有个重要问题,,那个绿色的抗干扰磁环在哪里有,,,我想要。

网友:
那个绿环应该是电调自带的,我的电调上的让我拆下去了,重好几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重要问题,,那个绿色的抗干扰磁环在哪里有,,,我想要。

记得有位前辈说过:磁环么,电脑的主板上就有,家里的电脑和单位的是一样的。。。。

网友C:
损失是:副翼杆弯了,很容易就掰直了;大齿的销子不见了,这个不好办
原因:初步分析是后舵机头球扣脱落

1.昨晚将所有球头扣反装了。
2.尾轴换成亚托450的,解决高转速时打滑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损失是:副翼杆弯了,很容易就掰直了;大齿的销子不见了,这个不好办
原因:初步分析是后舵机头球扣脱落

1.昨晚将所有球头扣反装了。
2.尾轴换成亚托450的,解决高转速时打滑问题。

尾轴上的塑料尼龙齿是摔机伤到尾轴的一个释放点,SJM特地搞成这样的,当尾桨没被卡过,尾轴上的齿轮和尾轴不会打滑,有的朋友说尾轴往外突,有可能尾桨卡过,如果把那个齿轮换成摔机不容易打滑的,会伤到皮带另一端的齿轮,那个齿轮更换麻烦,不如更换尾齿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轴上的塑料尼龙齿是摔机伤到尾轴的一个释放点,SJM特地搞成这样的,当尾桨没被卡过,尾轴上的齿轮和尾轴不会打滑,有的朋友说尾轴往外突,有可能尾桨卡过,如果把那个齿轮换成摔机不容易打滑的,会伤到皮 ...

我的180尾巴从来没受过伤。昨天3S飞得很好的,换4S后,飞一两分钟就出来打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轴上的塑料尼龙齿是摔机伤到尾轴的一个释放点,SJM特地搞成这样的,当尾桨没被卡过,尾轴上的齿轮和尾轴不会打滑,有的朋友说尾轴往外突,有可能尾桨卡过,如果把那个齿轮换成摔机不容易打滑的,会伤到皮 ...

想问问GU````

尾桨被卡是什么意思??

之前也听过一些模友说过``尾齿是在开IDEL飞行,转速突然加快``尾轴才突出的``

你说的尾桨卡过是指哪里卡呢??

网友:
我的在安装过程调试过程中已经突出来了,用了点502粘住现在好了。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
火星的技术牛X

楼主:
发现180一个大问题,头罩都是一个颜色分不清谁是谁了,我的飞了一轮以后才发现戴的是火星的头罩

网友A:
CY``````````

V1的头罩能不能装在180上??
位置适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

V1的头罩能不能装在180上??
位置适合么??

完全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