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3050数码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近来拜读了很多坛子里朋友的文章,发现这里高手如云啊,
正好手里有个FUTABA3050数码舵,烧了,经初步检测是
电机
附近的两个FET烧了,上面标的是1025和2029,加电后电机正负极电压为0.3电流为0.23,不知哪位能给个修复的意件.

网友A: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烧哪换哪。

楼主:
这两个FET参数是多少?IW02板子上常用的能替换么?

网友B:
如果找不到资料.可以先换个试试,最多再烧几个管子.

网友B:
网页太慢,发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HAT1025,双P-MOSFET,Id=4.5A;HAT2029,双N-MOSFET,Id=7.5A,找个类似的换上即可。

网友E:
可以找个废舵机板 从上面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