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mA 20C电池能用25A电调吗?

楼主(2008-08-28):
最近想买电池,电调是25A的,无刷马达0005,2200mA 20C电池能用25A电调吗?
370强磁马达能用这电池吗?

网友:
能,就是浪费

网友:
也许电调会烧~~~~~

网友A:
用什么电调关键看带的什么电机。电机要求的电流不超过25A的话,你就是用11.1V的核电站供电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电调关键看带的什么电机。电机要求的电流不超过25A的话,你就是用11.1V的核电站供电也没事。

哈哈,精辟

楼主:
电机配的电调是25A

网友:
电压输入不要紧,关键是电调功率能不能满足负载使用~~

网友:
要是电机拉不坏电调,随便用什么电池吧,但不要用1块钱4节的电池就可以了